[Other] 【求助】求论坛前辈推荐一下稳定的装机固态硬盘

楼主(2022-09-22):
我的电脑是联想MIIX520,原配固态硬盘是三星的PM981,容量512G,硬盘接口是PCI3.0*4,NNMe v1.2的协议。
现在国产固态挺便宜,我想换成1T的,不知道有没有性价比好的硬盘推荐呢??
由于MiiX520的散热一直是大问题,我想稳定性和发热量应该是优先考虑的。
谢谢各位!!
原硬盘信息附上作为参考。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939-1-1.html

看看小飞机的评测,会不会得到你要的答案

网友:
  外配个硬盘盒  怎么样 ?

网友:
稳定性和发热量应该是优先考虑的

网友:
512换1T没多大意思,真好换,买个发热小的就行,之前用过SANDISK的,也就是现在的WD SN550,或者同级别的。纯国产大家推荐长江存储的致钛的,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bli&id=676092822796
海力士1TB 2280 NGFF SATA固态硬盘HFS001T39TNH-73A0A SC401M280

不过这个是SATA协议的,和NVME不兼容,但是速度快的话,发热量在所难免

看看这个,我从购物车里划拉出来的,TLC的颗粒,低发热量。

网友A:
全新货tlc只能选长江颗粒因为能写差不多3000pe
致钛tiplus 5000 1tb
京东京造麒麟1tb

楼主:
感谢以上坛友前辈的支持!!!

网友:
上散热器是必须滴,我的PM981A用散热器降了十几度。

网友B:
致钛的Tiplus5000吧,温度控制的很好,速度的话官方标称3500的读取3000的写入,这几天的价格好像是在560左右,无缓存的方案,对标三星980的盘,更详细的评测B站小飞机和然天一都有做,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货tlc只能选长江颗粒因为能写差不多3000pe
致钛tiplus 5000 1tb
京东京造麒麟1tb ...

win11下不推荐,我用联芸主控+长江颗粒的m2盘,在11下有很高的掉盘风险。
同时这组合在联想的R9000p

lz要么退回win10(11的话),要么还是凯侠英特尔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致钛的Tiplus5000吧,温度控制的很好,速度的话官方标称3500的读取3000的写入,这几天的价格好像是在560左 ...

如果不掉盘,tp5000很推荐,温度低,性能可以,支持国产,保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掉盘,tp5000很推荐,温度低,性能可以,支持国产,保修好

TP5000有新的固件可以更新,看别人说的是调整了电源管理,应该能解决掉盘问题

网友:
pc005 2262en加长江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