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松下洗衣机不能脱水,灯一直闪,桶是慢慢转

楼主(2022-09-22):
洗衣机平时就用个脱水功能,每天都用的,今天突然不行了。“脱水”灯一直闪,桶是慢慢转,衣服堆在一起,不停打壁。正常是很快就高速旋转了。拆开底板,看看皮带还是很紧的。
不得已,扔一条毛巾在洗衣机里面,走一遍正常洗衣流程。刚开始洗涤正常,然后在排水阶段不动了。“洗涤,漂洗”常亮,“脱水”灯闪。“快速,手洗”常亮,并且蜂鸣器长鸣。
就是下面这个图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1.过载---------减少衣服件数
2.衣服在桶内不平衡---------把衣服拿出来重新放进去,注意平衡

网友:
控制板坏了

网友:
一般是排水的那里脏堵了https://www.ixigua.com/714056793 ... 7deda771d034c15f127

网友:
排水电磁阀有无打开?是上排水还是下排水?先看看排水是否通畅吧。

网友:
排水阀坏了……

网友:
应该是洗衣机平衡出问题了吧,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是不是刷抱住了

网友:
启动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拆开洗衣机,检查一下排水阀是不是没有打开

网友:
图片那里去了

网友:
应该是排水牵引器坏了

楼主:
网站对像素长度有限制,刚改图上传

楼主:
   现在水还在桶里,没法排出,是电磁阀坏了?能先强制排水吗?

网友:
排水堵住了

网友:
排水电磁阀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水还在桶里,没法排出,是电磁阀坏了?能先强制排水吗?

断电,扭开11楼图片中的白色有锯齿口状的盖子,拉出胶塞,即可排水。
排水阀的检测,通电把洗衣机调到脱水功能,用表测排水阀供电线,有220V说明排水阀故障;无电压要检查主板。

网友:
逻辑板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