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光纤网络和传统网络哪种好

楼主(2022-09-22):
我们医院要做信息化方案,请问全光纤网络和传统网络哪个好?本地服务器和云服务器哪个好?

网友:
看医院规模,有无专业维护人员,有就上全光纤加本地服务器,无就网线加云服务,维护便宜

网友A:
哪个贵选哪个,不差钱

网友:
光网络可以达到更高的速率   但是维护起来麻烦

电网络速率受限   但维护成本较低

网友:
全光纤网络和云服务器是今后的趋势,相对传统的网络和本地服务器后期的维护费用低,且稳定。传统网络主要是对运维人员专业素质要求高,本地服务器对硬件要求高,并且要有沉余和容灾。机房的设施和维护也要求高。选择了云服务器也是合理避险,有效降低单位的风险和责任。

网友B:
看什么适合要看使用的条件,光纤效果好,但是成本高,传统网络维护简单成本低,个人感觉,主干网络可以用光纤,其他用普通网络就可以。用细水管流水量就够了,没必要用粗水管,安全和功能够用的情况下,成本越低,维护员简单的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贵选哪个,不差钱

确实,医院不差钱

网友:
应该说主干光纤,网线到桌面就好了,至于云还是本地,主流的方案是本地为主,云端加密备份。

网友C:
为什么不能是光线+云服务呢

网友:
只要你有条件熔接,那就马上全部光纤,即便是2.5g速度,网线每个口耗电都上1w了,光纤只要0.3,上10g,网线交换机散热不好还会烧芯片,b站上烧了几个人了,现在已经是光纤比网线发热小的时代,可以看我的拆机。如果你还想用什么千m龟速,那随便吧,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是光线+云服务呢

外网1g的速度都能贵死,有没有1g还得再说。1g已经老了,就是hdd速度。hdd多慢啊,用过nvme以后我把hdd几乎卖光了。本地10g光纤+nvme分分钟备份完了,我看人家玩4k视频,都能直接在共享打开编辑。

网友:
这要看规模大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适合要看使用的条件,光纤效果好,但是成本高,传统网络维护简单成本低,个人感觉,主干网络可以用光 ...

  这个弄法不错   光到桌面纤屁事多  ……

网友:
有钱可以全光纤到终端+云服务器,这样后期维护成本低,大规模安装光纤比网线便宜,云服务器安全可靠

网友:
光线加服务器,以后趋势

网友:
肯定各个节点用光,桌面用电,另外注意做备份,有些业务是不能断网的

网友:
全光纤的话光纤便宜但是光设备贵,如果规模不大用网线就足够了,规模大的话骨干光纤,桌面网线。服务器的话,我觉得还是本地服务器保险点,尤其是有保密要求的场合,觉得数据有效性有问题的可以热备,我不觉得云服务器对于医院来说是个好想法,万一外网断网了呢。

网友:
主网络走光纤,交换机到桌面走网线。

网友:
主干用光纤,千兆网线到桌面。

网友:
!361跑鞋69!半球破壁机189!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