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有谁知道这些卡的主控和颗粒吗

楼主(2022-09-22):
两张卡 代工厂应该不同 但是是同一型号的  想知道用什么主控和颗粒 什么制程的颗粒  寿命如何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测试图 两款完全一样

网友A:
主控和颗粒不知道,现在的产品规格越来越复杂,不是定制的卡,你无需知道主控和颗粒,只是关心是TLC还是QLC,现在基本都是这种颗粒,MLC和SLC颗粒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和颗粒不知道,现在的产品规格越来越复杂,不是定制的卡,你无需知道主控和颗粒,只是关心是TLC还是QLC ...

MLC的  都标出来了

网友B:
这个TF卡的写入速度这么高,比我手头上的雷克沙S25 MLC  U盘好太多了。用什么读卡器?USB 3.1 gen2的吗?

网友C:
真的mlc吗?别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D:
大概率江波龙代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江波龙代工的

读CID才知道,江波龙产能没那么多,且江波龙的卡背后都有大大的CE不然不能上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TF卡的写入速度这么高,比我手头上的雷克沙S25 MLC  U盘好太多了。用什么读卡器?USB 3.1 gen2的吗? ...

7年前的飚王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mlc吗?别挂羊头卖狗肉

大华是大公司  不会弄虚作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江波龙代工的

都是江波龙的  而且是一个型号  代工厂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CID才知道,江波龙产能没那么多,且江波龙的卡背后都有大大的CE不然不能上市 ...

你懂不懂啊? 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
等降价再入就不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懂不懂啊? 不懂不要乱说

好笑,问大佬懂不懂果然坛子里都是小白了。你这种卡找TF卡读SMART的软件就能行,如果是慧荣主控直接找慧荣SD读ID工具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笑,问大佬懂不懂果然坛子里都是小白了。你这种卡找TF卡读SMART的软件就能行,如果是慧荣主控直 ...

这个背面编码很显然是江波龙,至于必须要CE标志这个我没听说过有这种要求。

网友:
求TF卡读SMART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