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运动手表无法找到合适充电线

楼主(2022-09-22):
手里有个老GPS表:百锐腾S430. 以前的线找不到了现在淘宝也买不到合适的充电线。因为最边上两个铜电极距离约为11mm(怀疑两端这两个铜触点是充电的接头),远大于市面上的7.62mm和9mm。
1. 请问老式万能充能给这种手表充电吗?
2. 这种情况该怎么搞能救活这个老手表?
求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自己做一个,网上有伸缩触点,找块覆铜板焊上触点,接线。两边弄两个小磁铁

网友B:
测下它的电压,是不是和手机一样,如果一样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下它的电压,是不是和手机一样,如果一样就可以用了。

手头没有万用电表。。只有强电电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网上有伸缩触点,找块覆铜板焊上触点,接线。两边弄两个小磁铁 ...

感谢指点。
我想了想初步打算
1. 买个楼下发的这种万能充试试
2. 买个兼容的充电线试试重新钻孔调整孔距。磁铁就不用了,用皮筋套着充。

网友:
    只要家里修点东西,最好有个万用表,平时就量下电压电阻之类行了,淘宝买个最便宜的那种万用表,也就6,7元一个。你要测下那个手表电压多少,如果电压为0,电池都坏了,就没有任何修理价值了。

网友:
网上不是有卖手表的磁吸充电线吗?看看搜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个类似的,然后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比较败家的方案是买个7或者9的,回来锯断,然后配合基佬胶给加长到11的间距。省钱的方案就是随便找两个子弹头的旧水笔蕊,取下子弹头焊上线(不过好像不锈钢也不容易焊),或者直接找两根粗细合适的硬铜线(不合适了可以给打磨合适)比好距离后直接基佬胶固定自己做一对触点,至于怎么压紧,懒人方案就是你说的皮筋,想好看了,可以用粘土或者木头之类的做底座。
不过前提是先确保电池没怀孕或者是饿死,不然为了这点饺子还得买醋,就不太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