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光缆打光笔

楼主(2022-09-22):
单位的几只打光笔坏了,我拆看看

网友A:
是激光管坏了吧。

网友:
红光还是绿光

网友:
看着蛮简单的

网友:
调整一下可变电阻,改变输出功率试试

网友:
怎么还有NE555?

网友:
零件不多感谢分享

网友:
ne555定时用的?

网友:
红光笔常见开关不良

网友:
闪烁用的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激光管坏了吧。

大部分都是激光管坏了,还有一部分是内部陶瓷破裂,但是拆不开,就没法搞了

楼主:
都是红色的

网友:
应该和激光手电类似吧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