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动烧水机控制板

楼主(2022-09-22):
看到垃圾桶有个坏的烧水机。捡回来看看还有可利用的原件吗?

网友:
没看出来是怎么烧水的。

网友A:
一个厂家一种设计,集成电路不通用,拆机只能等相同机型出故障时替换

网友:
看看通电,能否工作?

网友:
这种东西,表面看不出明显损坏元件的,一般都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烧特鸡"坏了,一换一个准。

网友:
拆件备用还不错。

网友:
拆件备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厂家一种设计,集成电路不通用,拆机只能等相同机型出故障时替换

操作处理器上都没有型号,不过看板子还算板正

网友:
看到通电的东西都想捡回家研究一下。

网友B:
就是自动上水茶吧

网友:
蛮不错,可玩挺多花样。
我捡的类似这样一个座子,保留了温度探头当做简易热水器温度显示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自动上水茶吧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
攒着吧,会有用的

网友:
看错标题了,看成自动浇水控制器了,,以为是浇花的控制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