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QC调诱骗器,支持调压,电压显示

楼主(2022-09-22):
QC调诱骗器,支持调压,电压显示

插上后等待1.25S以上,按一下RESET就进入QC3模式,按UP、DOWN调节电压。
任意时候按RESET电压恢复5V。

参考论坛大神: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842-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4538-1-1.html

立创共享
https://oshwhub.com/sbjtim/fen-l ... ian-qi-yi-yan-zheng

最后感谢 ,嘉立创。。最少在它上面 撸了很多次羊毛

网友:
看上去很吊的样子啊

网友:
有神器,可以检测快充头了!

网友:
看上去很好

网友A:
楼主,你这中间是一个两线的电压表来的吧?

网友:
我去,这下省了买数控电源的钱了

网友:
好家伙,做得很漂亮。

网友:
大神啊,这下又有作业抄了,先收藏了

网友:
这个也很牛逼

网友:
我就看看,坚决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中间是一个两线的电压表来的吧?

三线0.28电压表,TB买 扣红包 2.5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线0.28电压表,TB买 扣红包 2.5元

能标注一下PCB上面的接线位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标注一下PCB上面的接线位置吗?谢谢!

USB 的正负极 ,焊一下 就可以拉。。

补了图,在1楼。刷新一下可以看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 的正负极 ,焊一下 就可以拉。。

补了图,在1楼。刷新一下可以看见。

好的,谢谢了

其实是不是直接用一个两线的电压表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了

其实是不是直接用一个两线的电压表就可以搞定了?

是的,可以的,只要电压表的最低供电符合要求。。应该是 3V吧

网友:
vbus vcc间为什么加个肖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