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弹拆弹~~~~~~

楼主(2022-09-22):
屏直接胀开了,据说这手机一直插电充了两天

网友:
很幸运,屏幕没有爆!

网友:
按理说有充电管理芯片,不应该过冲,估计就是厂家故意的。

网友:
这威力相当大

网友:
非原厂电池

网友:
鼓成枕头,厉害,第一次见这么鼓的,鼓胀见多了。
直插电充了两天,

才2天,我是365天长期插着充的,没有问题,出问题是发热,发热才导致鼓胀。

网友:
临盆待产~

网友:
原装的也鼓,要小电流的好些,比如500mA的。

网友:
要么电池不是原装的,要么充电器不是原配,要么充电线是假的,她才会怀孕

网友:
我有个旧手机,改造成无线充电,放那里配合天猫精灵播放本地音乐,一年多了电池也微鼓。这个两天就怀孕也太厉害了

网友:
有点像忱头。

网友:
电池保护板也要换吗?

网友:
这个膨胀得有点过分了

网友:
用1安充电安全

网友:
三胞胎啊,厉害了

网友:
屏幕还算幸运

网友:
跟是否原装无关,也跟配件无关,我过去的3GS就是长期放置后,再充电鼓起来了。
跟过放再充电关系很大。

网友:
这个鼓的厉害

网友:
差点BOOM了

网友:
屏幕居然没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