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反馈小板用0465R模块代换OB2212AP,修复美的新近吸EJ8015抽油烟机

楼主(2022-09-22):
老妈的美的抽油烟机突然罢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电脑板卸下检查,发现电源部分坏了。
电脑板电源部分使用OB2212AP芯片,检查发现OB2212AP芯片已经击穿短路,8个脚全部直通,高压整流与300V高压电容之间的一个51欧的保险电阻也烧断了,再查次极12V整流管也击穿直通了。虽然OB2212AP这个芯片网上有卖,也不算太贵,但是快递再快也得3天以上了,等不起啊,看存货里边没有可以直接代换OB2212AP的,就有一个0465R电源模块,这个模块就是网上说的万能改装神器,虽然不能直接代换,但改装起来也不算太复杂,它们的反馈电路不大一样,OB2212AP是原边反馈,0465R模块是副边通过光耦反馈,所以,需要自制一个光耦反馈小板,配合0465R模块,就可以代OB2212AP了,这样就不用等这几天的快递时间了。下边分享一下改装过程。

当时正流行的新近吸烟机,属于侧吸式的一种

样子还不错

多年之后,到处都是油渍

空间局限不好操作,先手机照一下,看看怎么固定的,4个角4 颗螺丝

再看一下插接头和电线走向

取下电脑板

小心翼翼也没避免

年多了,板子上好像刷了一层油,还好除了芯片上的字,其他字体都还能看清,

12年5月30日生产的,10年还多几个月。板子型号是YAL07-CC31,TB查了一下最少得60元以上

这个日期和上边的日期不一样,这可是同一块板子呀

查出这3个地方出问题

次极12V整流管击穿直通(当时还不知道电压是多少,根据继电器判断应该是12V)

因为油渍的问题开始以为是无字芯片呢,擦掉油渍后看清字体了,看芯片不是印刷的字体,芯片质量不错。

上边的是原电路的,烧的变色不知道阻值了,百度告诉我是51欧的,手头没有这么大阻值,也没有这么大功率的,就用下边这个2.2欧的代换,反正就是个保险的作用,功率小点更保险

原电路是3302和3741分压后取样,不知道多大阻值,反正代换后不用它们,懒得理它们了

自制小板和0465R模块

在低压地处打个孔和低压正极孔配合固定自制小板

自制反馈小板,后边有原理图

自制小板加两个脚(稳压二极管剪下的)

套上热缩管做绝缘

换上2.2欧保险电阻

用这小东西给0465R模块做固定支脚

能看懂吗

转楼下

楼主:
自制的支脚焊在闲置的孔上,0465R模块很轻,配合热熔固定就行了

自制反馈小板和0465R模块的改装位置,跟原电路不冲突

各角度都看看

改装接线示意图0465R模块只接3根线到原芯片,红线接原芯片2脚,黄线接5脚,黑线接8脚,另外两根,绿线接300V电容正极,绿白线接自制小板光耦4脚

接好线先测一下电压,还行

自制0465R支脚焊接处(此孔闲置)

自制反馈小板安装位置

准备打热熔胶,固定隔离绝缘

打胶

做好固定和绝缘

收工前再测一下,电压又高了点

测一下带载能力,此电源主要带继电器和单片机(通过7805)所以要求不高。11V,800多MA足够了。

自制反馈小板原理图,按说一个11V稳压二极管最好了,但手头没有,用两个5.1串联使用,通过R1微调,图中数值就是实际使用的,11.9V以上,满足要求了。

手头这个0465R模块红包用过后才1.8元,比一个好的OB2212AP还便宜(好一点的义胜卖3元)

小功率开关电源都可以用这个模块改装

0465R原理图,副边光耦反馈(实验了一下用原电路的原反馈电路改装没有成功,因为急用,没有继续研究下去)

0465R芯片内部框图

OB2212AP应用原理图,原边反馈(按原理0465R也应该可以用原边反馈,只是数据得实验好多次才能确定,没时间搞了)

OB2212AP内部框图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搞得这样麻烦,空间这么大,直接用12V的电源代换。

网友B:
怎么样,30m挣上没?

网友C:
家有修理工,电器故障不求人!

网友D:
模块大法好哈哈

网友E:
你的不知用了多少年,我的一台只用了七年,也是电源坏了,拆了板子,很是干净(不是“美的”的牌子),买了新的,它就扔垃圾筒了,不过板子拆下修好了,现在吃灰中。

网友F:
总管觉你这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G:
佩服修油烟机的技术和耐心

网友:
前排观看  感觉要成精华帖

网友:
这种侧吸式的效果不太好,离灶台超过30cm效果就会非常差

网友:
热熔胶固定。。。。差评

网友:
油烟机一般懒得碰,太油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得这样麻烦,空间这么大,直接用12V的电源代换。

没有12V电源。帮帮团也不给打点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30m挣上没?

任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有修理工,电器故障不求人!

歡迎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大法好哈哈

歡迎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不知用了多少年,我的一台只用了七年,也是电源坏了,拆了板子,很是干净(不是“美的”的牌子),买了 ...

歡迎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管觉你这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你以为应该怎样呢?3天不用它,让油烟乱跑,然后等快递把芯片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佩服修油烟机的技术和耐心

歡迎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