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信0309便携家庭影院换皮,加AV的功放和喇叭。

楼主(2022-09-22):
最早是有个模拟摄像头,想着接个屏幕看看效果。
于是从家里找出这么一个多年前的播放器,放了很多年,电池报废了。电池充电区域也有点氧化,换电池也不能供电。
外壳老化,转轴哪里碎了。
换个外壳,接上倒车摄像头可以装门上使用。但是这个想法估计不会实现,家里领导可能不会同意。并且这玩意又不能录像存储。

东西都搞好了,才想起来应该拍照发帖子的。

有线电视输入和游戏手柄USB

USB插口接U盘,SD卡,耳机输出,AV输出,AV输入,开关,充电座。

遥控接收孔和电源指示灯

光驱盖子坏了,卡不紧。

光头,电机控制部分都集成在主板上。改天接回去看看光头还能不能工作。

两片电池,已经彻底没电了。也充不进去。
没有保护板, 串联的应该是7V,但是我重新装两节18650电池,机器不能开机工作。
不知道我是不是把一个小电容弄掉的原因还是,电池插座这里氧化不能工作。

屏幕灯,开的孔很小,所以要拆这个小插头。

买盒子的时候就已经量好尺寸,不要太大,也不能太小,又不能挡住螺丝孔。
但是固定屏幕不好搞,贴了双面胶,由于有排线,贴不住屏幕。又外面屏幕四周包了一层纤维胶带。

开孔小,所以要固定很好,不然排线拜拜了,就彻底没戏了。

很丑,但是也不在乎,又不卖钱,也不给别人欣赏。

底部开一个小孔,开机指示灯,方便看开机状态,因为电池充电后,或者充电时,指示灯红色亮,机器会出现不能开机的情况。扣掉电池重新装,再开机,指示灯绿色就OK了。

左侧面开了一个喇叭孔,一个12V充电孔,一个开关。原本板子上拨动开关太远,正好手头有个自锁开关。

顶部是 有线电视天线,忘记是哪里拆的了。 然后是AV 输入孔。

右侧喇叭孔。如果将来再改造,可能会加蓝牙或者USB孔,再或者是把按键板改到这边来。

现在头痛的是这个按键板怎么装,底部是个排线插座,不平。并且这家键裸手按的也不舒服,不好看。难不成重新用洞洞板焊接一个?

这个12V充电孔,原本想买一个座子固定在壳子上,但是里面电池保护板正好有个座子,于是开孔粘在盒子里,也可以充电和使用。

屏幕小板,这个主要是转接,把排线的 两个喇叭和背光分离。

内部比较乱,如果横平竖直加小倒角就完美,但是我懒。

这个AV输入接口,直接焊接在板子的3.5mm接口上。板子没有音频输入接口,我把四根线焊接在两个喇叭上,结果板子冒烟了,没能看出哪里烧了。

这天线也就装饰,收1个台,还是斜杠杠,看不出什么内容。
还有根长的,但是接口不一样,还要再找个接口装,方便延长天线使用。

这个小小板子,是光驱盖检测的,板子另一面短接了,如果不短接,就一直提示开盖,想播放板子内存卡都不行。

开关引出的线。

绿色3.5mm插口是AV输入的,黄色接口是 AV输出的。黑色接口是耳机输出。
唯独没有音频输入的,如果您能留意到哪里可以改输入,麻烦您跟帖说一下,谢谢您!

这个开关好像是220V的,最早是想做可调电源用。但是后来买了一个带灯的,这个就放了一年,今天算是用上了。

12V的板子也是迫不得已才装的,原本接7V电池的地方,装上电池怎么也不工作,不会查也不会修,
只能弄个12V接到板子12V输入口上。保护板的充电口引出到外壳上,但是充电时或者充电后,机器开不起来。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有时候测保护板似乎输出只有几V。
先玩几天,实在不行,就买个12V保护板装上。这个保护板水的很,还不如虾牌电钻电池的保护板,手头还有3个电钻电池,就是要拆开改,比较麻烦。又不想浪费电池。

12V串联的软电池盒很不好用,装进去电池难抠出来。这个硬的盒子比较好抠,
一个两节,一个1节粘在一起组成12V,最终所有测试没问题还是会换个保护板和哪个难抠的盒子,毕竟电池不掉出来才是最好的,现在只是测试。

有线电视输入口,附近有一个芯片 M131AA    HT302 ,不知道是管游戏手柄的还是天线的。

SR9668 D
SR9668D芯片在DVD,EVD应用广泛,如:清华同方,索信移动EVD,金正,还有更多的杂牌DVD机 。
SR9668不可以随意更换,是内部有程序的单片机,故障也较奇怪,如金正9901机器能门打开也可以读碟 没有声音是SR9668D坏了造成SR9668芯片8脚为高电平,背光为关闭状态,出故障后难判断好坏.

SP4098QR
移动DVD通用 功放芯片,SP4098和AP56668可以互换

SSY1920芯片
FR9886,MT2482均可代换SSY1920同步整流降压型

ESMT
M12L64164A 存储器

MT1389VDU
EVD  DVD 解码芯片

AH1225

HD5888A
光驱马达驱动芯片

8欧 2W喇叭,一边一个。

之前做大音频放大,一堆板子接一起而已。

5V升压板,18650电池一节即可。

双声道放大,但是没测试是真是假。

最边上四个孔是 游戏手柄USB输入,改音频放大时从这里取电,这里只有4.6V供电。左边三针座子是电池插口,现在废了,有空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戏修好它。

1080P播放器,TCC8902的芯片。虽然这个机器过去10年了,很多片子还是能播放的,只是高码率1080和4K都不能播放了。

以前给总公司供货的界面,一会改掉,里面很多在线的功能都不能用了,后台都没有了。

成龙不堪回首的一部影片。

还有根长的天线。哪些年流行一种跟wifi有关的设备里拆的,放了很多年,但是现在接口不一样。还要再找个接口。

天线接口不一样,长天线装不上去。

SP4098QR
移动DVD通用 功放芯片,SP4098和AP56668可以互换
原本我是想着把高清播放器的音频引到里面喇叭上,但是接好线,高清播放的时候,这个芯片附近冒烟了。不知道是左边两个电阻还是下面电容,还是这个芯片冒烟的。
我赶紧全部断电,拔掉高清播放器的音频线。重新只打开便携播放器开机后,一切正常,喇叭也还是很响。没看出什么别的问题,好奇怪。

如果您看出哪里可以音频输入,烦劳您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这板子配这种屏就是浪费

网友:
这种AV接口都是三节的,你看看板子反面,是不是还有个引脚。

网友:
dvd早没用了

网友A:
这是整的个啥?只是为了用它的AV 输入口?

网友B:
这改装有些费工夫,楼主存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整的个啥?只是为了用它的AV 输入口?

是的,有个监控摄像头,想利用起来做个维修显微镜,可惜摄像头调远近是电子的,不是手动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改装有些费工夫,楼主存货不少。

多年收集的破烂,别人不要的,捡的,拆的,各种垃圾。

网友:
多图杀猫啊!

网友:
属于比较清闲的人啊!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
帮忙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