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了个过压脱扣器,试机就烧

楼主(2022-09-22):
买了个过欠压脱扣器,试机就烧了,拆开一看才知道,内部设计就是那种最简单的,不能长时间导通,只能瞬间导通,所以不能接在进线,只能接在空开出线端口,这样才能在保护时通电瞬间脱扣断电,我接错线了,晕,没搞懂就测试,结果就悲剧了,前几天买了一个自复位过欠压保护器,哪个是可以一直通电的,这个就大意了,谁想到它连个限流电容都不加,什么保护电路也没有,节省到极点了,估计就是用,也不会长久,关键是卖家什么介绍也没有,我也是第一次用,吃一堑长一智吧,希望大家别再犯我这种低级错误了

网友A:
既然卖家说明不清楚让他再发一个啊

网友B:
这东西家里一般真没必要用。除非你那里电压经常不稳定。如果没有说明安装,就让他再发一个。

网友:
没有使用说明书是产品缺失找商家

网友:
粗制滥造啊!

网友:
过欠压脱扣器不就是串在电路中用的吗?怎么还不能长时间通电了。。

网友C:
这玩意就是一直通电的,安装的时候把空开右侧的盖子拆掉,然后将脱扣器的插进空开右侧,白色卡隼就会对着小窗口,脱扣器工作的时候就会联动空开跳闸了。
如果商家没说明就是他的错了,让他重发一个吧

网友:
断路器的脱扣器都是瞬动的

网友:
质量不行,再发一个也用不住

网友:
装了空开和漏保,还要装这个吗?没看出啥作用。而且这种要买必须买好的,用起来才省心。

网友D:
不能一直通电是啥意思,用调压器试的?

网友:
过呀过多了吧,都炸了

网友:
看来这个只是过压检测部分,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
刚测试就烧毁,用的是什么测试条件?

网友:
脱扣器联动空开的,过压或者欠压就带动空开断电

网友:
过欠压多数是一次性的吧

网友:
前天老妈家老旧小区改造,排水施工人员把地下埋的电缆挖断了(只有零线断了),结果380V电压串入把三个单元的家电烧毁好多!如果每户都装个过欠压脱扣器就会损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卖家说明不清楚让他再发一个啊

卖家几小时回复一次,还在沟通,刚说两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家里一般真没必要用。除非你那里电压经常不稳定。如果没有说明安装,就让他再发一个。 ...

我们这儿出现过250V高压,所以,想着有个而安全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是一直通电的,安装的时候把空开右侧的盖子拆掉,然后将脱扣器的插进空开右侧,白色卡隼就会对着小 ...

对,就是这种,大意了,接线示意图没注意看,直接通电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一直通电是啥意思,用调压器试的?

是用调压器测试的,不能一直通电的意思是通电监测电压,但电压变动保护时要瞬间断电,不然就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