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蓝牙耳机充电仓

楼主(2022-09-22):
暴力拆解,就发现一个ic有什么作用

网友:
type接口,蛮简单的

网友:
还行,就是一个简单的充放电电路 ,没有多大的含量。

网友:
看起来不复杂

网友:
挺简单的电路。

网友:
SY3408

概述
SY3408是一款专为蓝牙耳机充电仓设计的单芯片解决方案IC,高度集成了充电管理模块、LED电量显示模块、同步升压放电管理模块和D+、D-协议模块,极大的简化了外围电路与元器件数量。针对蓝牙耳机充电仓的应用,提供最简单易低 成本解决方案 成本解决方案 成本解决方案 。SY3408采用的封装形式为SOP8。
特点
◆ 线性充电,同步升压放电,内置充电、放电功率MOS
◆ 芯片内部默认设定0.2A充电电流
◆ 涓流/恒流/恒压充电,并具有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 C/10 充电终止,自动再充电
◆ 自适应适配器调节充电电流,VINDPM:4.6V
◆ 预设4.2V充电电压,精度达±1%
◆ 支持边充边放功能
◆ 支持负载自动识别,支持轻载自动关机
◆ 同步升压最大输出电流0.5A
◆ 待机功耗:5uA
◆ 放电输出过流、短路、过压、过温保护
◆ 2灯LED充放电指示
◆ 单击KEY键启动升压输出,再次单击KEY键关闭升压输出,长按KEY键关闭升压输出
◆ 支持 D+、D-协议

应用
TWS耳机充电仓
便携式锂电池应用
小容量锂电池充/放电应用
其他小功率电源管理应用

网友:
就是一个简单的充放电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主拆解充电仓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我也有两个,红包加几块钱买的,每一个都是左边的耳机电池坏了,发现电池也不便宜,拆开又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