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耳机坏了,充电仓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楼主(2022-09-22):
这个外观显得高级一点,可以数字显示电量的。24脚ic被打磨了

网友:
拿来充小容量锂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USB输出,看来很可能有充电宝的功能

网友A:
耳机也是可以修的

网友:
买相应的耳机就是了,我就买到我这种造型相应的耳机

网友:
这个把可以把耳机充电探针接个usb口可以给蓝牙耳机充电,因为这种的输出一直保持5v输出不会因为电流小而关断!也可以改做其它小电流设备供电!我就是买了一个这样的板子把我的充电宝改了一下充蓝牙耳机很方便!!

网友:
发觉国产都有一些小毛病,做出来的东西,关键芯片都全打磨了,也算是服了,有时维修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也是可以修的

耳机电路板太小,烙铁头太大了

网友(2023-03-24):
一颗5脚ic搞定充电宝功能?现在的充电宝芯片这么厉害

网友:
对这种“真无线”短腿耳机,从不感冒。

网友:
怎么感觉像充电宝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