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插上U盘后电脑突然黑屏关机,各位大神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2-09-22):
U盘插电脑上就突然断电关机了,U盘以及延长线均已拔下
但是现在按电源键也开不了机
听说是南桥挂壁,Intel x99芯片组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拔掉U盘,重新开机看能不能正常运行,估计是U盘接口有问题

网友:
至少先拔了看看情况把?
就算USB真挂了也可以用PCI转接卡转个USB出来用

网友:
换个U盘试试

网友:
主板放电之后最小系统看能不能启动吧,不然真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同意楼上,也许是u盘短路了

网友:
如果是寨板的x99,还真可能直接挂了,,USB口的保护做的不好。

网友:
优盘、接口电路故障。

网友:
如果是寨板X99,如果南桥坏了,在保内就送保,在保外就丢垃圾桶。买块相同的不贵。如果是大品牌的X99主板,还是去送修吧,不过要找靠谱的维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