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咨询准备用月氏照明50W的LED碘钨灯DIY小院防盗照明灯建议

楼主(2022-09-22):
准备用月氏照明50W的LED碘钨灯,DIY一个小院防盗照明灯,寻建议。

小院120平方米,大门正对的房子门头可以架设防盗照明灯,想问一下此灯能不能长时间亮着,再就是准备与红外线探测器组网,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A:
这名字取得真好,到底是LED还是碘钨灯,同理似乎LED灯泡该叫LED白炽灯,LED灯管应该叫LED荧光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名字取得真好,到底是LED还是碘钨灯,同理似乎LED灯泡该叫LED白炽灯,LED应该叫LED荧光灯 ...

哈哈,同感

网友B:
红外线模块可以搞个感应照明,人来灯亮闪瞎他的双眼。

网友:
led和碘钨灯能连起来?你对碘钨灯是不是有啥误解?

网友:
都LED了还能是碘钨灯?

网友:
数码坛友都是眼尖的

网友:
这灯一定要做好散热,

网友:
大功率线性恒流?

网友:
就是功率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名字取得真好,到底是LED还是碘钨灯,同理似乎LED灯泡该叫LED白炽灯,LED灯管应该叫LED荧 ...

碘钨灯造型的LED灯,大概

网友:
如果功率真的达到50W,这散热片够呛。

网友:
在建筑工地见过使用,长时间使用铝壳还是挺烫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名字取得真好,到底是LED还是碘钨灯,同理似乎LED灯泡该叫LED白炽灯,LED灯管应该叫LED荧 ...

厂家自己命名产品名称,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线模块可以搞个感应照明,人来灯亮闪瞎他的双眼。

就是这个思路,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思路,英雄所见略同

你的模块图片呢?应该很好DIY这个防盗照明灯电路。

网友:
这是碘钨灯样式的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块图片呢?应该很好DIY这个防盗照明灯电路。

有一个红外线探测器,心里没有底,琢磨着如何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红外线探测器,心里没有底,琢磨着如何接

我要看实物或者图片啥型号呢?如果只是单纯的探测器估计要弄个信号转换,家里有交流固态继电器吗?只要这三样就可以轻松弄个防盗照明装置。

网友:
灯做成了,结果是自己也成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