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2个丝印型号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09-22):
SOT-23_5 ,丝印分别是2234J 和2237J,丝印反查网查不到,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另外这2个有没有区别呢?感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是用到哪里设备的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到哪里设备的线路板?

安卓车载导航,这个5脚管是主控边上的(主控型号:PMB8018)。
隔壁坛友帮我查了说可能是Ricoh R3112N231A 或 R1126N231B

网友:
R3112N231A 这款看下引脚定义是否跟你实物对的上。

R1126N151B这款引脚定义。感觉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