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 奔腾 电磁炉

楼主(2022-09-22):
    这台电磁炉大概是2011-2012年左右购买的,记得价格好像是200块左右,送了一个汤锅和一个炒锅。当时刚出来上班和老婆在郑州的城中村租房子,因为生活需要所以买了它,好像是购于京东,因为换了几次手机号了所以现在也找不到当时的购买记录了,当我打这些字的时候10年前的的种种又历历在目了,10年不长不短21岁-31岁。不禁感叹!现在已经是大叔级别了,早已不复当年模样,没什么成就,工资不高勉强一家度日,每天过得不开心也不算难过,有幸的是没有秃顶,没有被生活压驼背。。。。。
    扯远了,继续说电磁炉,在它这10年中头5年是经常用,它没顶住,有一天突然罢工,经过我拆来检查发现管子炸了,因为我不确定别的电路部分有没有故障所以不敢贸然换管子,于是就送到了楼下的家电维修部,老板挺爱聊天,告诉我说以后买电器 买美的的,美的的耐用 ,他家的美的电磁炉都十几年了,至于还聊了别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几句话。
    电磁炉放店里第二天去拿就修好了,收了大概30块钱。之后又用了有几年都没问题,后来就被闲置了 只是偶尔需要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使用一下,大概3个月以前我在用它煮汤的时候,因为粗心大意汤经常被溢出来,面板上撒的到处都是,后来没多久就发现它在工作的时候 指示灯会闪,闪灯的时候伴随着所有按键失灵,连关机都不行 只能拔插座。出现了几次以后我就给它拆了,把按键板拿出来擦了擦,热风吹一下,装回去就好了。这样断断续续的到现在,最近又有特殊情况需要用它,结果它第一天就罢工了,按键灯闪,按键功能错乱,无法关机 ,电子管显示屏显示也错乱,数字乱跳,加热也断断续续的,于是有拆开,拆散了,铜盘拿出来 电源板也拆了,结果发现整流桥4个脚有两个脚都脱焊了,心想着这下找到毛病所在了,这次应该能彻底修好了,拿出电烙铁就给它焊上了。装机测试结果水还没有烧开就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拿万用表测电源板给按键板供电5V电压 非常稳定的5.03v ,哪怕是在出故障的时候电压还是非常稳定。这下故障应该还是在按键板上,网上找资料,于是怀疑是按键有短路,或者LED指示灯有短路,然后2块钱包邮买了50个按键,信心满满的把全部的13个按键全部换了,装机再试,故障依旧 都是在加热几分钟后开始出故障。难道它怕热?于是把按键板拿出来 盖上盖板烧水试试。竟然到水烧开都没有出故障,这下确定是按键板坏了,网上找按键板竟然要30元的天价!!哈哈 想想还是想抢救一下,毕竟按键都换了,然后把上面的电阻测了一遍,没有异常,100VF的电容测了 容量正常。
  既然怕热,那我就给你加热 ,拿来吹风机对着板子吹,没几秒就出故障了,反复是了几次 发现加热板子上的电子管显示器的时候 就会立马出故障。TB找这个备件,发现有买家评论内容和我的电磁炉一样的故障,换这个就好了,于是店里找型号8毛钱一个还包邮,然后立马买了一个。
  说了这么多 该上几张图片了

正面照

背面 型号

打来盖,看见大铜盘 ,真是铜的。

热敏电阻,阻值100K,没问题。

电源板的一部分

  在按键板电容处测电压

电压非常稳

按键板背面,刷的有三防漆,

正面电子管的型号,还有我新换的按键。

电子管 还没到,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观看。

网友A:
数码管一般不会造成这样的故障,背面的主控U1芯片需要考虑更换一下。

网友B:
不错,铜线盘好评

网友:
  岁月如梭 人易老

网友C:
好久没人说电子管喽!

网友D:
叫数码管,也有坏的,拆了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E:
板子上的数码管也会漏电

网友F:
奔腾电磁炉还是信得过的大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一般不会造成这样的故障,背面的主控U1芯片需要考虑更换一下。

现在只能一步一步的来了,过两天到货了一换便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奔腾电磁炉还是信得过的大品牌。

质量总体还不错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的数码管也会漏电

有这个说法,所以等我换了以后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叫数码管,也有坏的,拆了一试就知道了!

好的,数码管,看看我8毛钱包邮买的数码管能不能修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人说电子管喽!

说错了

楼主:
时光飞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铜线盘好评

那是必须的,大品牌的标配

网友:
跟数码管关系不大

网友:
这个好像很少坏吧。。。。

网友:
到货换上试试再说,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有个电磁炉坏了,修过一次,烧了几个大件和电源芯片及外围,修好了,用了几年后,又坏了,小故障,开机咔哒响,反而修不好了,

网友:
年代感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