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这块flash是不是没救了?

楼主(2022-09-22):
从国安AU6989snhl板子取下来的东芝TC58NVG6D2JTA00,U盘发烫严重,可以识别出盘符。换到AU6989SNHL-GTB,尝试拖焊,连锡严重,反反复复了很多次解决了连锡,终于插上没有发烫。

不过flash ID对不上,是不是烤坏了?

网友:
用老点的量产工具开

网友:
别试了,肯定挂了,要不就是还有连锡,可以的话拿热风枪焊,我实在不会拖焊,我用烙铁已经搞废了好几片tsop48封装的存储芯片了,都是焊锡搞不掉搞坏的,应该是焊锡问题加技术不好,不敢拿烙铁焊了

网友A:
你CG的版本太老了。换个版本吧,大佬。换个版本就能看到全部的CID了

网友B:
有连锡,用放大镜看看~

网友:
用吸锡带把连锡的地方搞掉,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G的版本太老了。换个版本吧,大佬。换个版本就能看到全部的CID了

下载了几个2019到2021的,win10都报有木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连锡,用放大镜看看~

看上去也不像有连锡,不过还是再试试加焊一下。
黄色那一滩是最后处理连锡的脚,焊锡膏怎么都搞不定,用了松香才分开。
手头上只有个这样的热风枪,焊的不太仔细。

有人知道U盘上面这两个按键是什么用的吗?

网友:
看上去有些引脚可能虚焊了

网友:
先指定闪存开卡,开不了就是虚焊

网友:
我的安国每次启动都显示 no loader image file
你的没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