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几个苹果可换充电头插销,修好了坏的折叠插销充电器

楼主(2022-09-22):
为了修断掉插销的绿联充电器,拆了几个不用的苹果可换充电头插销,没想到这插销设计的真好,除了顶端的触点,还有侧面的触点增大接触面积,提高耐受电流有新老两个版本,超声波焊接的。

拆开看到除了顶端的触点,还有侧面夹住的触点,接触面积很大

修好的绿联充电器,苹果插销大了点,装不进去,削成和之前差不多的装进去了,苹果的塑料质量真好,削都削不动,搞了好久才削好。
之前拆了个国产的,结果还没装就又掰断了。

网友:
插销设计的真好

网友A:
拆苹果修绿联,脑袋被驴踢了?

网友:
插片很厚实,里边是铜片

网友:
变废为宝   不错

网友B:
我的紫米插头没多久也断了插销,能用但是2个脚不能同步折叠了。
看来这个是易耗件,上次有个卖家专卖折叠脚,下次买几个修下。

网友:
苹果的充电头除了质量好、价格贵,没别的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紫米插头没多久也断了插销,能用但是2个脚不能同步折叠了。
看来这个是易耗件,上次有个卖家专卖折叠脚 ...

我以前也有不能同步折叠,接触不良很松,烙铁焊接成固定的凑合用。

网友D:
这不是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一个苹果充电头购买好几个绿联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一个苹果充电头购买好几个绿联了吧? ...

苹果头再好,也是5V1A,这个绿联的肯定不止这点输出,所以换也是值得的。

网友E:
我家好几个苹果折叠插头都是松松垮垮的,拆不开,不知道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头再好,也是5V1A,这个绿联的肯定不止这点输出,所以换也是值得的。 ...

你说的倒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苹果修绿联,脑袋被驴踢了?

这苹果头用太久了已经松的不行了,反正有新的也用不着这个了,不如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有不能同步折叠,接触不良很松,烙铁焊接成固定的凑合用。

是的,就是太松了接触不良充不上电才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一个苹果充电头购买好几个绿联了吧? ...

这苹果头用太久了已经松的不行了,反正有新的也用不着这个了,不如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好几个苹果折叠插头都是松松垮垮的,拆不开,不知道咋办

松松垮垮的就没救了,我是用锤子砸侧面砸开的,砸开也就能拿个折叠头,去修其他坏的折叠头

网友:
人家卖的贵是有原因的

网友:
价格摆在那,如果按苹果头的预算国产货也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