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010年老的三星5V 0.7A充电头和个国产5V1A充电头

楼主(2022-09-22):
2010年老的三星5V 0.7A充电头,两个不一样,用料也有差别,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是假的

主板,都是触片搭接的

第一个09年产的

第二个10年产的,用料不一样

国产5V1A充电头,也是触片搭接的

主板

用料

网友:
以前的做工还算简单

网友:
三星就这做工,感觉比索尼的差远了

网友:
代工厂不一样,现在用处不大,电流太小。

网友:
感觉一个层次,都不怎么样。

网友:
电流太小了

网友:
用料也有差别

网友:
都是正品,用料不一样。

网友:
做工还算简单

网友:
都是正品,或者都是冒牌的,两个品质一样

网友:
感觉一般般

网友:
诺基亚好像也有类似形状的

网友:
都是正品,后面国产那个是酷派手机充电器。

网友:
两个三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都差不多,只是生产的年代不同而已。

网友:
这三星的对现在的手机不能充电,我一个和你一样的,通电插上手机就爆了

网友:
看起来都是正品,只是09年那个做工更好点,可能是代工厂不同。

网友:
以前的充电器电流小,能用很久.

网友:
原来手里有十多个,电流太小没用处,最后都扔了。

网友:
质量不错,过时代的产品

网友:
这两个三星5V 0.7A充电头都是正品,代工厂家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