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腾达AC6 V1.1路由器

楼主(2022-09-22):
连同电源一起捡的,插电测试中继了一下没问题,就是芯片贼热,博通方案就是这样没办法。这路由还带一键开关WiFi功能不错。前段时间老表说让我帮他上网买个路由器把家里的换掉,给我劝住了,说等国庆促销再买,这下好了,这个国庆带回去给他用刚好。

▲这外形有点钢铁侠的味道,天线蛮粗壮的。

▲12V1A的电源

▲两颗螺丝加卡扣,还好卡扣比较容易撬,不像TP的动不动就断。这路由器老站有坛友拆过,散热片是银色的,我这个黑色的,感觉个头还大一点。左下角是版本号。

▲5G芯片博通BCM43217,还带独立功放不错。主芯片据说是BCM53573,900MHz,也有的说800MHz,不知道哪个准。

▲华邦的64MB内存,供电4个电感是不是4路?

▲5G功放芯片691H,旁边两颗芯片是不是LNA?

▲2.4G功放芯片5639这个没查到资料

▲背面还有两芯片,上面的8M闪存。

▲下面的FP6145B是颗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

▲17年产的不算太老

▲8颗LED指示灯导光柱

▲空载功耗,这个是关闭5G的情况,应该是前任主人设置的,可能是手机不支持5G还是为了省电降温还是怎样?

▲复位后进去打开5G并用有线联网后的功耗,WiFi连上后估计还会多1-2W功耗,散热还得做好,装机前给BCM43217加了个散热片,这里没拍到。

▲看界面设置被改成繁体中文了,前任主人应该是港澳人士,我这边之前就很多港澳人士在这里居住。

网友A:
有线千兆还是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千兆还是百兆?

有线是百兆的,不过一般用也够了,反正我老表家也是百兆宽带而已。

网友:
百兆版的吧

网友:
蛮好的  用的时候 立起来放  ……

网友:
不错呀这都能捡到

网友:
还可以嘛,4路功放,要求不能太高了

网友:
还可以,还有独立功放!

网友:
连电源都一起送你了,真是好邻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线是百兆的,不过一般用也够了,反正我老表家也是百兆宽带而已。

百兆就没意思了,我家进线都是500M的

网友:
整套捡,好羡慕

网友:
发挥余热了

网友:
可以买个薄款4-6cm小风扇装在扇热片上,,或者外置一个9-12cm的风扇。。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
V1版的硬件比较厚道,后期都缩水了,记得刷官方最新固件。

网友:
连电源一起捡,天线还带膜,能用上就好

网友:
我买的 白色款,用了俩月壳子都烤黄了

网友(2023-02-25):
楼主你好,V1.1的固件能提取吗

网友:
两路都带功放的  还值得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