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TCL电视机能用什么蓝牙适配器?

楼主(2022-09-23):
型号是L55P1S-CF ,大概2017年左右买的。在网络设置里选择蓝牙时候提示要插入蓝牙dongle ,
关注了TCL的公众号,有个视频是L55P6的,看来这个是自带蓝牙模块。

贴吧搜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没有人给出有用的信息。

尝试了手头上的一个CSR8510 和一个蓝牙 2.0 (可能也是CSR的) ,2.0的有点反应,不停开开关关。CSR8510直接就没有反应,灯都不亮。
用AIDA64看是2个都能正常识别出。
打算查看内核有什么支持的驱动,但是设备没有root ,刷机包也不好找,也找不到怎么打开开发者调试模式导出固件。
有高手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
多买几个不同芯片的蓝牙适配器,挨个插上U口测试,总能找到一款或数款能打上驱动。

网友:
可以给TCL打电话咨询一下啊。

网友:
蓝牙适配器主要是高版本的好用,越是低版本就越是不兼容。

网友:
多买几个不同芯片的试试

网友A:
买蓝牙4.0、3.0的适配器,别买5.0的。
或者从老的带蓝牙盒子里拆WIFI模块,那模块带蓝牙,运气好,飞根USB线就能用。

网友B:
想连蓝攻遥控还是游戏手柄,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蓝牙4.0、3.0的适配器,别买5.0的。
或者从老的带蓝牙盒子里拆WIFI模块,那模块带蓝牙,运气好,飞根USB ...

我也考虑过3.0的,不过要20多,买了还不一定能用得上。
4.0的才10块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连蓝攻遥控还是游戏手柄,不好找吧

想接个蓝牙音箱而已,本身是红外遥控的也没必要再弄个蓝牙遥控。

这个电视机运行内存还没到1G,只有768,估计是256x3,真搞不明白。开个bilibili都能不时停止响应,没搞头。

以前固件没有自动升级前,好像电视机里有个TCL商城的,卖那个蓝牙适配器好像要200多。

网友C:
好象这电视的蓝牙就是接遥控器和给手机做蓝牙音箱用的,没办法连蓝牙音箱和耳机,我好像试了就是这样子

网友D:
我的tcl智能电视不带蓝牙我买了一个最便宜的蓝牙适配器插上重启后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tcl智能电视不带蓝牙我买了一个最便宜的蓝牙适配器插上重启后就可以使用了。 ...

能帮忙插电脑上看看蓝牙适配器的硬件ID吗?
这里显示的VID和PID一样,差别就设备修订版。

你的电视机是什么型号?我查查年份是否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这电视的蓝牙就是接遥控器和给手机做蓝牙音箱用的,没办法连蓝牙音箱和耳机,我好像试了就是这样子 ...

我现在考虑要不要用这种东西,20块不到,就是不明白它怎么跟蓝牙音箱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