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的车家两用小冰箱,就是个保温箱

楼主(2022-09-23):
喜欢视频版的请点击这里

旧物市场闲逛,遇到一个外观很别致的小冰箱,还是车家两用的,不过卖家说家用不好使,车用没试过,就按照保温箱的价格买下来了

一看背面的小风扇就知道是个半导体制冷片的结构

最下面是一排开关,不仅可以制冷还可以制热甚至还有夜灯,看起来好像很好用的样子

内部空间不大,还分了两格,后来有人告诉我,其实这是个保存 化妆品的小冰箱,可以看到里面那个小金属片就是用来散冷的部件,实在是小的可怜

拆开后盖,一片散热片加一个风扇,上面很明显就是一个12V电源而已

开关板三个开关两个插座用了10颗螺丝固定,简单粗暴

电源拆下来,看做工好像还行,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故障,就是输出端无电压

虽然断电好久了,我还是被电了一下子,想着自己没有修理能力,就直接放弃了
超级复杂的开关板设计,小整流桥是用来给LED和风扇供电的,还有小夜灯,这样大概就可以简化掉一部分电路吧

装了几瓶饮料进去,外部温度三十度左右,经过一夜的工作,里面的饮料只是有些凉意而已,感觉用处不大,当个保温箱,出门前塞两个冰袋进去应该还行

最后就是一个让我非常疑惑的情况,我使用的是DELL的12V10A电源,可是通电后电源电压降低到了10V,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不知道哪位能指点一下

总的来说,这个小玩意20W的功率,用来保温尚可,用来制冷或者制热那就是个笑话

网友:
电容带电,所以被电了一下:)

网友:
电源的功率不够吧。

网友:
这个可以买个冰糕放进去,当冷源

网友:
有个40w的压缩机式, 夏天冰点冷水挺好

网友:
你的戴尔电源有问题吧?带载不行,查查电源高压部分的小电容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外观看着不错

网友:
买来放车上用还行

网友:
半导体制冷的效果也就这样了

网友:
半导体制冷是需要专业技术的,业余条件下很难有高效率,只能是玩玩而已

网友:
制冷坏后,就是保温箱。

网友:
开个眼界了 以后遇到留着了不能随手扔了

网友:
我办公室有个一样的,制冷还行吧,冰矿泉水啥的还是够的

网友:
这东西制热不错,至少效率比电阻丝高,制冷就力不从心了,效率太低

网友:
家用饮水机都75w的制冷功率

网友:
见到拆开的内里结构,才明白什么是忽悠人的。

网友:
这形状占地,整成方的多好

网友:
外形很别致,半导体制冷其实也能用。

网友:
应该就是一块半导体制冷片
这东西效率很低,但是体积限制在这里,不可能用压缩机
只能将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