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中秋艰难修把伞,老妈很满意!

楼主(2022-09-23):
中秋,上午修了老爸的汤勺: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9580-1-1.html
下午老妈出去一会,结果回来时雨伞又坏掉了,真是巧呀!

顶头这个不知名的塑料件断掉了,少见的坏法

老妈说喜欢这把伞,那就尽力修修
在老爸的杂物堆里翻找

按初步方案筛出貌似可用的材料

先取下钢丝销子

原样该是这样的,关键是把它俩连接起来

最终选定板式家具快装三合一紧固件的塑料螺母和刚好能匹配的螺丝

外径不够大,没有过盈加持了

打孔,方便穿销子

固定好的样子

再处理顶端,因为有支撑副伞骨遮挡,剪掉残缺的塑料也相当艰难

外侧顶端的压帽拧掉

打个孔,好穿螺丝
PS:原谅偶盲打给打歪了

螺丝帽太大,拧进不去
只能电钻+锉刀打磨,锉刀也不行,磨了好久

堪堪能放进去了

总算没白费力气

原本以为拧上就搞定,但多撑两次两者就脱落了
分析了一下,应该是螺纹还是不太匹配,塑料件有点滑丝

剪了片黄腊管填充

拧紧的力度大了不少

试了几次,没再脱落,应该差不多了
让老妈试试,老妈很满意

估计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换个顶端塑料件,但家里把坏伞都扔了,下次还是该留着
或者在金属杆上焊个合适的螺母,应该更耐用

网友A:
支持折腾,尤其是有孝心的折腾

网友B:
没用 哥俩好 差评 还是五星差评

网友C:
伞是易损的,作为修理匠都有一些坏掉伞,好在很多零部件都是通用的。看似简单的活,如果不是专门的零部件,修理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伞不难修,配件难找

网友:
我的伞是骨断掉了的,用块铁皮打了个箍

网友:
默默的看了一眼我那用了7-8年的天堂伞,几乎还跟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伞是易损的,作为修理匠都有一些坏掉伞,好在很多零部件都是通用的。看似简单的活,如果不是专门的零部件, ...

看似简单的活,如果不是专门的零部件,修理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非常赞同!!!

网友:
曾经修过,没有专门的配件,的确很难。看到我修得辛苦,后来凡要修的,老婆子就拿去专业的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尤其是有孝心的折腾

老妈看偶修,又一直说扔了
算了,反正都是折腾

网友:
伞修得怎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哄老妈开心

网友:
试试用铸工胶(双组分那种)特别结实。

网友:
小时候家里有把伞坏了,老妈让修伞的修好了,可惜没了自动打开功能,后面家里再有坏的伞我就拿来自己试着修,结果还真修好了,功能也没缺失,往后家里再有坏的伞我都自己修了。修伞最难的就是断U型骨,然后找不到合适的伞骨替换

网友:
这两个搭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 哥俩好 差评 还是五星差评

问了,爸妈家只有鞋胶和偶给的热熔胶

网友:
元首勤俭持家值得赞扬~
借楼揭露广东人妖变态猥琐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29859&pid=13068589近期有id fenovo   使用马甲号 羊见苗 (被坛友扒出马甲改过名 原名enovo) 公开冒充女人行骗被揭露,行为十分龌龊,看到的坛友请注意防范避免被忽悠上当受骗。

网友:
感觉时间久了还会脱出来,最好用胶粘死

网友:
这个位置是受力部位,还是螺丝灌胶好点。要换的话装拆伞骨比较麻烦。

网友:
折腾成功也是乐趣

网友:
没有配件换,很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