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好生活36W LED球泡

楼主(2022-09-23):
上次捡的LED灯泡终于捡到坏的了,三个好生活球泡一个插电狂闪,另外2个直接不亮,3个通电都有吱吱声,这次拆了修理一下。

▲36W功率不小了,2018年产的。

▲9MM是指灯板最窄处,灯罩实际直径11.5cm,灯珠2并19串2835。红圈处可以看到烧掉的灯珠,短接后点亮。

▲短接灯珠后上功率计测得不到10W,这么大的灯泡才这点功率不应该啊?

▲怀疑功率计问题,用另一个新买的测一下功率也一样,感觉是驱动问题了,而且伴有吱吱声就不正常了。

▲拧下灯板螺丝,里面涂有硅脂,不过感觉有点少,感觉灯板下面的散热器可能不太平整,使得硅脂不能均匀分布。

▲散热器是压进去的不好拆,用一颗螺丝拧进辅助散热的孔,然后尖嘴钳借力灯壳做杠杆撬起来,间隔两个孔操作几下就能把散热器拔出起来了。

▲驱动芯片72YL7FHGK没查到资料

▲采样电阻1.6Ω贴片+1.9Ω插件

▲直接换下靠近变压器的两个电容,小的50V 1μ,大的250V 3.3μ。

▲看看就这么点容量,被烤干了,难怪驱动不正常工作。

▲换上新电容通电接近30W了,算上烧掉的灯珠应该就是30W功率了,36W虚标的不算太离谱。

▲考虑到灯珠焖烧挂了两个,改一下取样电阻,挑掉1.9Ω换了5个18Ω并联上去。

▲加上热缩套管和704固定一下

▲测试一下大约21W多,感觉这亮度已经不错了,直接去掉1.9Ω电阻大约15W左右,最后还是选功率大一点,反正LED灯多的是,也不在乎它坏

▲看到驱动上面沾了铁锈就知道灯头内部氧化严重了,给它换头吧。

▲直接焊接比压接靠谱得多

▲锉刀锉一下灯头里面的毛刺再上704使劲怼进去,干了就相当牢固了。

▲最后修好的三个灯,最右边的灯珠完好忘了改电流就直接装进去了,妥妥的30W,第二个用18ΩX5并联替换1.9Ω采样电阻,第三个用10ΩX2替换1.9Ω采样电阻,上面标的都是功率计实测功率。

网友A:
是不是还得测试一下原装30W,改装20W和19W哪个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得测试一下原装30W,改装20W和19W哪个寿命长

反正有的是LED灯,用坏了再说嘛,国庆回去还得送出去不少,自己用不了那么多,现在都有几十个球泡了

网友:
30W我怕这灯会热死。

网友:
这么大泡。早期都是带热鳍片

网友:
30W太亮了,我最大的才15W,飞利浦的。。

网友:
真是啥都能修好啊,这种灯泡撸的时候估计都不贵。

网友B:
之前换过灯珠后的都不怎么耐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灯板尺寸那里写错单位了,9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换过灯珠后的都不怎么耐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要全换才行,全换还不耐用那就是灯珠质量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板尺寸那里写错单位了,9cm

还真没留意

网友D:
我觉得改到7瓦差不多,降功率会耐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改到7瓦差不多,降功率会耐用很多。

这么大体积才7W,给别人都不想用,20W以上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反正烧了也是扔。

网友:
这维修的彻底,焕然一新

网友E:
在哪儿搞了这么多球泡

网友F:
这种灯这么大功率散热不行的,早晚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儿搞了这么多球泡

拆迁的房子搬空了就进去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灯这么大功率散热不行的,早晚死掉。

怕啥呢,都用了4年了,是商场里面的灯,焖在灯罩里面的,改家用的话不用灯罩散热会好点,能用个一两年就够了,反正都是捡来的。

网友:
功率太大,散热不良,用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