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收货后续~修复快克957热风台并增加温度数显

楼主(2022-09-23):
收货前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9864
网购玻璃管 隔热纤维 发热芯 干簧管 K热电偶表头 到货安装

比划下太大了 有点违和

另外内部距离不够 电位器有量 垫出来一些

拆掉壳子

比划下 按957DW原装风格改内置

拆掉插头飞线 省地方

然后表头是12V+_2V供电 正好觉得机器太轻 加个配种 找了个变压器 翻出个旧的整流桥焊了个整流桥 没测试 结果整流桥短路的 上电变压器炸了 没事干拆开看一下

黑线炸了 给它接起来

恢复好发现还不通 ... 放弃了 找了个光猫开关电源 以前电容炸开壳开烂了壳子的 (原机变压器10V绕组测试整流后空载16多 没敢用)用铁皮固定在螺丝上固定电源

配件安装

找个没用的板子吹下试试 第一次用 感觉挺好用 就是没有焊油 听说油炸比较好

温度没有校准 也不会 常温时候插几度 然后温度起来后 和旋钮刻度差的比较多 一百度左右 感觉温度计应该准 因为热电偶在加热芯头部 就这样了 又多个新玩具

网友A:
当看到重绕变压器,我惊呆。。。鸟,当看到重绕失败,我忍不住笑。。。鸟

网友A:
测温你是怎么搞的,把后买的热电偶给装到发热芯里去了?发热芯里面应该自带测温的热电偶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B:
支持折腾,感觉这候温度显示有点多余,实用意义不大,再就是这一堆花的钱不少了吧,现在买个二手可以用的也就百把块钱吧!!

网友C:
红色的很醒目

网友D:
这个温度控制是闭环的吗?

网友:
手绕变压器,大工程!

网友:
技术不错,改造成功。

网友:
传感器探头装哪儿的?没看见呢

网友:
这个自己改造的彻底,厉害!

网友:
这个工作量确实不小,才知道热风焊台的气泵长得啥样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支持折腾,手艺不错改造的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看到重绕变压器,我惊呆。。。鸟,当看到重绕失败,我忍不住笑。。。鸟 ...

哈哈哈 扮老虎吃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温你是怎么搞的,把后买的热电偶给装到发热芯里去了?发热芯里面应该自带测温的热电偶之类的东西吧? ...

这个原机发热丝头部是有K型热电偶的 用于主机闭环控制 只不过阉割了数显 我买了个K热电偶表头 接发热芯的热电偶 温度差不多应该 因为K热电偶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感觉这候温度显示有点多余,实用意义不大,再就是这一堆花的钱不少了吧,现在买个二手可以用的也 ...

玩呗 喜欢这个过程 二手快克957系列还是不便宜 杂牌子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很醒目

蓝色表头的话有点违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温度控制是闭环的吗?

主机肯定是闭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