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870P 870W 电源 请教怎么修改风扇转速

楼主(2022-09-23):
买了一个870W的电源 按照图中 可以启动电源
但是空载的时候 风扇全速运转
想请教一下怎么控制一下风扇转速

网友A:
这种电源都有个PMBUS接口(I2C协议+固定的命令),你可以用一个小MCU的两个IO接这个PMBUS,发指令读出电压、电流、功率、温度等参数,然后判断风扇需要转多快,最后发指令控制风扇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都有个PMBUS接口(I2C协议+固定的命令),你可以用一个小MCU的两个IO接这个PMBUS,发指令读出电压 ...

哦,是不是用一个淘宝那种pwm风扇控制啥,就完事了,不会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不是用一个淘宝那种pwm风扇控制啥,就完事了,不会编程,

没买过。
不过你可以直接问客服,功能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2024-06-11):
需要一个2K的可调电阻,接在A1和C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