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吸发动机全面清洗积碳后到处报故障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9-23):
自吸发动机全面清洗积碳后到处报故障是什么意思?发动机是国产1.6仿三菱自吸发动机,跑了15万公里了昨天自己买工具把节气门,怠速马达,各种传感器都清洗了,昨天出去跑了60公里故障码一堆,刚刚采取了断电瓶电半个小时把大灯之类的都打开后上电,很多故障码没有了,但是用几十块钱的蓝牙模块查接口上显示依旧还有故障码,车仪表盘上一样有故障码灯亮,有没有那个大神看的懂这个蓝牙检测显示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是哪里还有故障没有排除?谢谢

网友:
不要轻易搞这些,原本好好的,你扒他一层皮下来,皮没扒干净,就这样了

网友:
清洗剂用多了,估计用一段时间会好点。

网友:
这应该是报的后氧传感器问题。先检查线束,因为你清洗这一系列东西可能碰到线束。如果不行,就得把车支起来,把后氧线束拔下来,两边都量一下。还有一种可能是  操作中碰到了点火线圈得线束,可能缺缸了。再有就是清完之后没有怠速学习,清完节气门,需要原地怠速运行,水温到正常温度后再运行10分钟。

网友:
这样看就是一个故障码

网友:
氧传感器中毒了  清洗剂的功劳

网友A:
如果冒黑烟就是前氧传感器问题,如果不冒就是后氧传感器(三元催化)问题,可以把两个对调一下试试,原装的氧传感器用白醋泡几个小时,牙刷刷一刷。

网友:
氧传感器洗坏了,看起来

网友:
看来这东西自己不能随便弄啊

网友:
灯亮着,现在就是有故障,解除大多会自己灭灯

网友:
三元附近的 氧传感器 有问题 ,去修车那让他找一个带换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脑的接头没插好?我之前清洗就是接头没插好,然后出故障码.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脑的接头没插好?我之前清洗就是接头没插好,然后出故障码.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

我已经插拔了很多次了,故障依旧存在,不知道是不是泡传感器的厕所清洗剂太厉害了泡坏了,断电以后仪表上故障灯是不亮了,但是用OBD链接上会显示故障码还在,烟筒出气突突突的,在路上跑到手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近期要上线年审了,必须要清除这个故障码才行,不然尾气不达标会过不了

网友:
厕所清洗剂泡传感器?所有传感器都洗一遍?论坛大神真多,,,专业师傅看了都摇头不敢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冒黑烟就是前氧传感器问题,如果不冒就是后氧传感器(三元催化)问题,可以把两个对调一下试试,原装的 ...

前后氧传感器不能对调吧!

网友:
氧传感器上有镀层,怕是清洁剂把镀层破坏掉了。

网友:
跑几天试试 不行需要更换氧传

网友:
厕所清洁剂泡氧传感器,这……

是不是给泡坏了,车都是修坏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插拔了很多次了,故障依旧存在,不知道是不是泡传感器的厕所清洗剂太厉害了泡坏了,断电以后仪表上 ...

服了你,胆大。厕所清洁剂都敢上

网友:
氧传感器有专用的钝化剂清洗,洁厕灵是盐酸腐蚀镀层,搞过头了。换氧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