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换贴片比较麻烦,自制简易加热平台

楼主(2022-09-23):
换贴片比较麻烦,搞了一个加热平台,我用的是铝块,比较厚这样可以保温比较长的时间,一开始是一根100W的加热棒,升温慢,最高温度不会超过240°,后来又加了1根100W的加热棒,升温比较快,温度最高在350°左右,温控用一般的旋钮的,够用了,指示灯在加温时亮,到温控器控制的温度时指示灯灭,外壳用铁芙蓉加工的,隔热效果不错。

配套的小铝块,可以用在不同加热的东西上,绝对够用了。

网友A:
效果应该比恒温片要好

网友B:
看着不错,抗用不。

网友C:
350℃已经超过特氟龙的耐热了吧

网友D:
这种温控器不准吧?

网友E:
温控用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422060645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控用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4220606455

我想做小巧点,这种温控器我有,体积小,我怕都在一个小空间,温度高,电子温控器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温控器不准吧?

够用就行,我就是安装和卸贴片用一下,也不经常用,关键要小巧,我以前的都是直接电烙铁直接插在类似我图片里的铝块上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已经超过特氟龙的耐热了吧

我温控器控制就只有300°,350°是我用电子温控器测试的,长时间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我试过350°3个小时没有问题,我这个300°都用了好长时间,现在外壳还没有变形,我感觉时间用的久了,铁芙蓉可能会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应该比恒温片要好

寿命比恒温片要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抗用不。

这种加热棒寿命比较长,我也用了很长时间了,现在就是加了个外壳,增加了一个加热棒

网友F:
容易烤黄阻焊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容易烤黄阻焊层吗?

温度控制好,不要时间太长,还是没有问题的,要是局部还是烤枪比较好用,为了小范围的,我还做了不少小铝块。

网友G:
外壳用铁芙蓉加工的

铁芙蓉是什么材料,看着像陶瓷。

网友H:
是做铁板烧的吗?

网友:
俢显卡的说的火炕跟这个是同一种东西吧

网友:
使用大功率调温器应该美美哒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壳用铁芙蓉加工的

铁芙蓉是什么材料,看着像陶瓷。

铁氟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做铁板烧的吗?

这个嘛,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