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早期苏联直流升压电路已经损坏 用国产电子零件修复 求型号

楼主(2022-09-23):
早期苏联直流升压电路已经损坏 用国产电子零件修复 求型号

网友:
原型号没有,输入输出电压,功率等参数都没有,怎么推荐?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只有知道输入输出电压,去问问深圳那边的电子厂家,很容易解决。

网友:
不就是DC-DC的模块么,网上各种规格一大把。你得看进多少V,出多少V,电流额度多大A。
对波纹要求高的,再仔细查,或者问清楚。
还有保险丝什么的额外功能,都能找到。

网友:
这样谁能帮你啊。。。

网友:
找等效的换上去就可以啦

网友:
现在找类似的元件替换不容易,即使能找到也无法保证质量,建议还是参考前面坛友的建议,在弄清楚原始电压,升压后电压及电流等参数后,去网上淘,或者是找商家定制一个DC-DC升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