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IG5216保姆级开卡教程+经验分享+CE跳线图

楼主(2022-09-23):
IG5216的1.T.V.2Y固件已经公开很久了,但是对于不熟悉的板子,不熟悉的主控,不熟悉的工具很多人都是一头雾水不敢下手
于是,我&风沙&Yuuta作此教程为帮助更多想玩但不敢下手的人快速上手
希望能尊重原创作者为此为此所做的付出,包括但不限于为了测CE分布,闪存贴序还炸了一个闪迪20500-512G等等

注:1.由于5216目前的工具有点(也不能说垃圾吧)有待改进,部分开不出来的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本教程仅作参考,不保证100%成功
建议:尽量贴4ce及往上(不能单颗4ce),ce少了有可能出现奇葩问题导致开不出来

工具:https://avidia.lanzouv.com/i1jfF0c7gmra
----------以下正文----------

跳线及贴法图示

英韧IG5216资料与教程
By Avidia&风沙&Yuuta
2022.08.01 Version7.8
Section One 硬件部分(For江波龙版型)
默认VCC电压:3.3V或2.5V
默认VCCQ电压:1.2V
电压更改:
VCC:不可更改
VCCQ:可更改1.2V&1.8V
TOGGLE跳线(土狗):无,内置
支持CH(通道):4
支持CE:4,共16CE
CE跳线:有,4个
贴法问题:
单贴1CE:
双贴1CE:
四贴1CE:
单贴2CE:可以(有一半ID显示全00但是能开)
双贴2CE:可以
四贴2CE:
单贴4CE:不认,原因未知
双贴4CE:可以(有一半ID显示全00但是能开)
四贴4CE:可以
单贴8CE:可以(有一半ID显示全00但是能开)
双贴8CE:可以
Section Two 软件部分
FTK:固件
Programmer:Pretest固件(预检测固件)
备注:默认频率即可,颗粒频率高了容易出现掉盘等情况
公开固件已知支持:
B16A(风沙 Avidia 001已测)
B17A(001 风沙已测)
B27A(Avidia 风沙已测)
B27B(year已测)
已知不支持:
BiCS4(Avidia已测,提示固件不支持)
BiCS5(Avidia已测,提示固件不支持)
JGS(风沙已测,提示固件不支持)
N18(风沙已测,重新插拔不识别)
N28(风沙已测,提示开卡失败)
B0KB(001已测,重新插拔不识别)

开卡教程  By Avidia&风沙

设置密码:000
更改设置后记得按Save保存,而不是按Lock
工具主界面:全新未开卡时短接上机状态

Part 1:读取ID
首先进行Pretest:打开工具,跳转到Settings选项卡,右上角Config List选择Pretest,检查设置中Test Procedure是否只勾选了Pretest一项

检查完毕返回Main选项卡,点击Scan扫描硬盘,点击Start等待Programmer固件写入
写入完成后,主界面最下方应当显示所贴的颗粒信息,如若Programmer写不进,请按照“Section One 硬件部分---贴法问题“检查是否有误

点击上方Result选项卡,即可查看详细信息(如若遇到一半CE显示全00且标红不用慌,按照正常流程进行即可)

Part 2:开卡
流程简述如下
Pretest →  To Rec Mode清空(不要省略这步)  → Pretest → Open Card开卡
第一步:进行Pretest,如果能过则说明没啥大问题

第二步:点击右侧To Recovery Mode把刚才写进去的固件擦掉,密码还是000

等待Erase FW PASS,重新拔插硬盘,再点Scan扫描硬盘
第三步:再次进行Pretest

第四步:转到Settings选项卡,右上角Config List选择OpenCard,检查右方Test Procedure栏目下的Pretest应为未勾选状态,大概就下面这样子

回到Main选项卡,点击Start进行开卡
注:右上角的Choose Programmer和Choose FTK Firmware两框,留空为自动,如非必要请勿选择
开卡完成即显示PASS如图

此处有另外两种情况,均为开卡成功,请注意
第一种情况:PASS的位置显示Drive Opened
第二种情况如图:报FAIL Error:0x016

到此,固件就算正常写进去了,重新插拔试试看能不能用吧!

Part 3:疑难解答Q&A
Q:为什么固件能写进去,但重新插拔就不认盘?
A:这种多属于固件不支持或者电压没搞对,目前暂无法解决,只能等待新的固件更新或者更多相关资料泄露

Q:为什么正常开卡正常分区正常测速,但跑圈过不了?
A:请按默认频率设置,非必要请勿超频

Q:下图的弹窗,是什么情况?
A:你贴的颗粒这固件不支持

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306-1-1.html

网友:
感谢分享!

其实对我们这些没啥资源的小白,搬板是最好的选择,搞自己熟悉擅长的主控。

网友:
支持一下,论坛需要撸主这样的分享者...

楼主:
刚刚排版有点问题,重新修改好了

后续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306-1-1.html

网友:
正常是用治具开卡的

网友:
给大佬撒个花

网友:
大佬,这个都有

网友A:
好东西啊,不过缺了个4 Byte Row地址跳线教程,如果板子默认是3 Byte Row跳线的话,上JGS B47R之类的就无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不过缺了个4 Byte Row地址跳线教程,如果板子默认是3 Byte Row跳线的话,上JGS B47R之类的就无望 ...

专用固件,没公开的,无望了()

网友:
开卡越来越麻烦了。。。

网友:
jms 583 用234.01固件可以识别

网友:
管他妈的哦,先打赏收藏了

网友:
不错 虽然没这个板子

网友:
只用慧荣主控做过一次U盘,还以为软件都这么简单的。这个居然这么多步骤和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