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588XT开卡提示Not mpisp mode(1B)

楼主(2022-09-23):
主控:SM2588XT G AB
颗粒:29F32BALCMG3
三片颗粒

以下页面所有软件都试过了,能正确识别出flash的都报错如下:
Not mpisp mode(1B)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flash id如下图:

参数设置尝试过:

硬盘是直接接在主板的sata3接口的,请教一下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那还不是明摆着的吗,开卡软件只支持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是明摆着的吗,开卡软件只支持usb接口

我看坛子里有人说可以直接插主板

网友B:
固件不匹配,或板子问题

大概率就是固件问题,这个版本太老了。换新的,怎么也得是U开头,最差也应该是T开头的版本

网友B:
直插不建议。有些直插需要修改配置文件才支持

用1153e或235cm、JMS578这些转接卡来开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插不建议。有些直插需要修改配置文件才支持

用1153e或235cm、JMS578这些转接卡来开最好 ...

感谢回复,使用硬盘盒可以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不匹配,或板子问题

大概率就是固件问题,这个版本太老了。换新的,怎么也得是U开头,最差也应该是T开 ...

您的意思是我使用的这些软件版本太旧吗?有没有推荐的呢?我已经试过100多个了,手都点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坛子里有人说可以直接插主板

我怎么没看到过,能直接插主板的似乎只有ps31××,那是升级固件,不是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看到过,能直接插主板的似乎只有ps31××,那是升级固件,不是开卡 ...

看到过可以开的

网友(2025-04-28):
怎么解决的,遇到一样的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