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螺丝引发的血案,绝对真实,引以为戒!

楼主(2022-09-23):
客户的空调机组,电源柜有异味,打开发现电缆烧毁,拆开接线盒,原来双拼的电缆有一个螺丝没压上,不是没压紧,就没压。客户着急送电工作,就简单处理一下,电缆做两层绝缘。氧化层全部砂纸抛光处理一下送电,这个机柜内部装有空调,不与外界连通,真正的IP65,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个直接烧红了,其实电流不大,但接触不好导致接触位置发热烧了一节线和开关接线柱

网友:
这么粗的电缆,螺丝没压上,没造成更大的事故就不错了,不然要追查责任的。

网友:
电气端子应定期检查,最快捷的方法是使用热成像仪

网友:
太大意了,好粗的线

网友:
空开是什么牌子的?免压接的端子不错。

网友:
没有造成大事故简直是万幸了!

网友:
多股铜线压接应该套管吧 ,,电工胶带的绝缘性够吗

网友:
s楼主 这梯子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种线路安装,不是应该有检查表,作为二次检查的吗?

网友:
多股电缆就这样抛光?每股都得抛光才行吧

网友:
弄点稀硫酸泡一下氧化层全部去掉

网友:
对电工搞个终身负责制,对所安装的产品终身负责,直到产品退役。电工会不会来打我?

网友:
上一组工作做完没有检查,庆幸没出事故,大意不得

网友:
大功率设备的电缆接头是重中之重

网友:
这种压接方式 我们已经坏了几台ATV61变频器了

网友:
螺丝更本就没拧,这得多粗心

网友:
怎么不用热缩管套一下呢!~电工胶可以了吗?

网友:
看上去功率不小,应该是商用和工业等。家用室外机维修掉落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