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见到充电口就改Type-C接口(更新抽水器改口)

楼主(2022-09-23):
typec 口好处自不必说,尤其对老人来说,经常因为mircousb梯形口正反看不清,搞坏充电口,故开始一统c口计划,先那两个小试牛刀
材料用具:
x宝typec母座一包带版,单价毛毛。
烙铁 热熔胶枪 万用表 软导线。

两个家用电器

1.一个乔益师收音机几块钱,原来电池改手机方块锂电,用4056小板,原来是microusb,现在与时俱进,改成typec口,原来小板口不动,重新焊接连线c口正负极到4056小板正负输入端,然后烙铁直接烫外壳开口容放c口,并热熔胶固定,完工。

红灯充,蓝灯停。
2. 小台灯。献血送的,改过锂电,18650加4056microusb,如法炮制typec口小板正负连到原来4056正负输入端,热熔胶固定。

一充电直插心脏,红彤彤,哈,和献血物品主题很吻合。

合影

完毕!
m币负数,看帖子都看不了,各位
帮忙啊

继续改
纯净水电动抽水器
不破坏原来microusb,直接在microUSB上叠罗汉一个typec口,焊线连接正5v与Gnd 脚,把两个借口接触面用砂纸打磨一下,上助焊剂,一坨锡焊在原microUSB背上,作为固定,加一些热熔胶,双加固。

网友:
不折腾不舒服斯基,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T-C口充电方便多了

网友:
好东西,我也准备全换成这个接口

网友A:
物理上改了,但是这样改的USB-C不能协商协议。

网友:
c口最大的好处是正反都能插,接口寿命也不错

网友B:
干的非常不错。不过固定要注意固定好。

网友:
固定是个大问题,热熔胶固定不会结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物理上改了,但是这样改的USB-C不能协商协议。

楼主改的这些设备就是最简单的5V直充,也没有协议芯片啊,这样改足够了,连背面的5根线都不用管。

网友D:
热熔胶不够牢固吧?特别是冬天,会变硬,粘性下降,容易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的非常不错。不过固定要注意固定好。

只要在里面找好卡点,多数位置热熔胶与塑料结合,打充分溶胶,与塑料完全融合好,凝固后非常牢固,一体性非常强,用了多年纹丝不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的这些设备就是最简单的5V直充,也没有协议芯片啊,这样改足够了,连背面的5根线都不用管。 ...

是的,都是由4056 7充管理芯片,typec只负责5v正负极

网友E:
楼主这是强迫症发作啊,不过C口两面都能插,不容易插坏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不够牢固吧?特别是冬天,会变硬,粘性下降,容易开裂。

我发现只要是和塑料壳一个角落内打足够多热熔胶,加热充分,和塑料完全结合融化在一起,冷却后,强度非常好,没任何问题,之前的改装用了几年固定都非常牢固。
只要找好角度空间,打充分,融化好,和塑料壳紧密融合一块,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强迫症发作啊,不过C口两面都能插,不容易插坏倒是真的。

哈哈,手痒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强迫症发作啊,不过C口两面都能插,不容易插坏倒是真的。

楼主就是怕插反,改了耐用还放心,确实方便了!

网友:
盲插是方便,固定需牢靠。

网友F:
看上去,感觉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感觉容易掉

非常牢靠,一直这样做,没问题。用过有好多年的,纹丝不动。
溶胶透明的那种,和塑料完全融合一体,很牢固。

网友:
micro 数据线一大堆,没有那个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