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交换机坏了一串如何修理

楼主(2022-09-23):
周一的时候发现7支摄像头没了,检查TPLINK POE交换机电脑可以正常通信,其中一个端口异常,灯不亮,PING延迟。交换机所有接口POE功能没了,于是买了海康的POE交换机,其中一级连接了水星的非POE交换机,今天早上又断网了,结果发现水星的交换机挂了,莫非POE交换机不能接普通桌面交换机???通电POWER灯闪一下黑了,N秒后又闪一下,没法启动

测量主板输入电压跳变。POWER灯亮的时候约有1.*V,随后跌到0V,   测量正负极 短路 (测量板载电容正负极也短路)
并个风扇当负载可以不? 电源输出3.3V, 个人判断电源没毛病

最后这种贴片原件不认识, 这PCB也没法跟电路,还请高人指点如何检测与维修,谢谢!

网友A:
POE交换机网线接口有36v电压输出给摄像头或者和多个POE交换机链接,你用一个普通去不烧就怪了。

网友:
POE交换机应该有个普通的网口,的用这个口做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E交换机网线接口有36v电压输出给摄像头或者和多个POE交换机链接,你用一个普通去不烧就怪了。 ...

技术参数里边不是说POE交换机自动根据协议检测,协议没有要求供电就不会供电的意思。  过去,现在我仍然是这样连接使用中的设备也没有出现损坏啊。所以你这个说法我不认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参数里边不是说POE交换机自动根据协议检测,协议没有要求供电就不会供电的意思。  过去,现在我仍然 ...

同意,我也是这样用,接了两个AP,几个普通路由也没事

网友:
坏了一串用别一串呗

网友B:
网变和周围小电阻检查下。
普通交换机口进电一般不会烧芯片,只不过poe供电的最好别插普通交换机。
你这个交换机便宜,要是换一个贵的交换机或者电脑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变和周围小电阻检查下。
普通交换机口进电一般不会烧芯片,只不过poe供电的最好别插普通交换机。
你这个 ...

谢谢,已经检查过了,TPLINK1226P交换机是普通交换机跟POE模块组成的,经过仔细检查好几个POE供电芯片烧了,现在只能当普通交换机使用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POE交换机没有识别协议,属于傻瓜式的,直接输出了12V给对方,不管不顾。虽然POE都是有协议的,但是很多厂家不遵守。我管的机房就是POE交换机和主交换直接连接的,但是都是智能交换机,并在POE交换机接主交换的接口上关闭了POE供电使能。用了很多年也没事。

网友:
POE电压有很多种

网友C:
请问各位:带POE供电的接口需要用4/5和7/8针脚接线供电吧?那是不是这种接口的传输速度只能到百兆?

网友(2022-11-26):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带POE供电的接口需要用4/5和7/8针脚接线供电吧?那是不是这种接口的传输速度只能到百兆? ...

是的,不过听说有能跑千兆的,但贵很多

网友:
两种交换机之间用4芯网线啊,什么poe也烧不到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带POE供电的接口需要用4/5和7/8针脚接线供电吧?那是不是这种接口的传输速度只能到百兆? ...

不是的,可以达到千兆,2.5G也没问题。

网友:
现在的国标POE,输出48V,已经不局限在45/78了,四芯网线,可以同时供电供视频信号,所以,现在国标的POE,是可以达到千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