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单车充电器/电池问题求教

楼主(2022-09-23):
去年元旦前买的五羊电单车,配的是本地生产杂牌国信通的48V/20AH的锂电池,充电器是58.8V/3A的艾特能。原来能跑六七十公里的,两个月前开始就只能跑二三十公里了。前段时间开始,跑到开不动充电两三个小时转绿灯显绿灯示充满了(刚买时要充8-9小时才充满),偶尔插上充电还会出现绿灯不充的情况,挺拔几次会开始充电,但是昨晚却无论怎么挺拔充电插头都是绿灯不充电。测量充电器电压:不接电池时是60V,一接上电池就是电池的电压(53V)——这电池电压到50V时就带不动车子了。但是今天中午再插拔几次,居然又开始充电了。找专车的说是电池出问题了,原来说保修两年,现在又说保险期从出厂日期算,而不是销售日期算,简直是岂有此理。

充电器拿到专车那里试是可以充电的,因此应该可以排除是充电器问题。那么,这个电池有时能充电,有时不能充电,是真的是电芯坏了,还是保护板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请达人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A:
觉得充电器问题可能性更大些。或者找个好的充电器给你的电池充几个循环看看。

网友:
电池组有坏的了

网友:
内阻变大了,估计是有电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充电器问题可能性更大些。或者找个好的充电器给你的电池充几个循环看看。 ...

在卖车那试了下,红绿灯交替闪烁。自己和朋友,都没有同样充电电压的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卖车那试了下,红绿灯交替闪烁。自己和朋友,都没有同样充电电压的充电器了。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9828
参考这个盐水大法,测一下充电器恒流和恒压情况。锂电充电器测量更简单。

网友:
如果你的充电器是好的,那么就是电池组有问题了。电瓶在使用一年后,每块电瓶的内阻不一样,有的容量下降很快,造成充电时,有的充满电,有的还没有充满电,于是充满电的电池继续大电流充电,造成电池发热甚至鼓包,电池寿命下降得更快,形成恶性循环,这个就是串联充电的弊端。什么是串联充电?所有电动车的充电器,都是串联充电,一个个电池串接起来形成一个电池组,总电压为48V或60V或72V,这种串接起来充电的方式就叫做串联充电,它的不足之处就是不能知道哪个电瓶先充满,哪个电瓶没充满,所以就傻乎乎的一直充,直到把电池充坏。具体原因请看我的帖子里面有讲:利用电池管理芯片CN3768,DIY一个对铅酸电池均衡充电的电路

网友B:
48V的电池,充电器满电要5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的电池,充电器满电要58V?

是的,应该是14串的18650组的。

这电池,这几天又可以正常充电了,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应该是14串的18650组的。

这电池,这几天又可以正常充电了,真是奇怪。

电动车电池不能把电池开到断电的,一次就很容易损坏电池。电量低于30%就得补电,经验教训,别对保护板抱太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