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流大,电源保护了怎么办

楼主(2022-09-23):
有个775的电机,工作电流5A以下,但启动电流特大有10多安!用电脑电源老是保护,需要接调速器慢慢把电流调大才能用!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不用调速器直接启动吗?以前好像有人用电抗器之类的窜在电路里就可以了,具体忘了怎么操作,请各位给出出主意,谢谢啦!!!

网友:
串联一个大电感?

网友:
服务器电源串联。
12v100a  24v100a
1200w 2400w飘过,从来没遇到过保护。

网友:
软启动不就行了

网友:
加几个电容

网友A:
电源输出增加LC电路就好了

楼主:
本人小白,能说具体点加多大怎么加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增加LC电路就好了

能说说咋弄吗?谢谢

网友:
并大电容试试,容量要足够大。

网友:
用变压器吧,过载能力很强!

网友:
12V的? 论坛里面很多大佬都有的软启动电路,可以搜搜。简单又实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用原来那种老的电话线,就是电信号传输那种的。两股,大概直径1个毫米多一点,外边带绝缘皮那种。用一根串到直流电路里就行了。那个东西电阻比导线大,因为是铁镀铜的。启动时,可以起到限流作用。正常工作时,压降也不是很多,基本就够用了。也不会发热。我之前戴尔10a的开关电源,带车载吸尘器,没加的时候启动直接保护。加了之后就启动正常了。建议可以试试。

网友C:
有一种NTC器件适合你,串联在电路中,限制启动电流规避电源保护。。

网友D:
我做了打气机上的一个MOS管一个电阻一个电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打气机上的一个MOS管一个电阻一个电容解决

能教教我怎么做吗?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NTC器件适合你,串联在电路中,限制启动电流规避电源保护。。

能说下啥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用原来那种老的电话线,就是电信号传输那种的。两股,大概直径1个毫米多一点, ...

这个办法好,请问是那种外边扁的白皮,里边一般红绿两线的那种电话线吗?还有要串多长呢,正负极有要求吗?谢谢啦!

网友E:
常用的NTC 10D09   10D05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下啥型号吗

某宝有的卖 你最好查下参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用的NTC 10D09   10D05等等

多谢了,请问是把这个热敏电阻串联在电机输入电路中就可以吗?串联在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