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台号称21V电机的鑫锋芒无线洗车机

楼主(2022-09-23):
如题,上次在PDD跟风买了一台洗车机,拆开一看电机12V的,自己组了21v的牧田电池,装上使用发现问题了。
按下开关键,电机启动3-5秒后就自己停机,然后过几秒按下才能继续启动,但是3-5秒后又自己停机,如此循环。
是电池电压太强了导致电机保护吗?
如果是的话,我该怎么改造电池呢?

网友A:
电机启动电流大,明显是电池保护板电流小了,过流保护了,拆开看看电池保护板是不是2个MOS管的,需要换3个MOS管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就看耐用不

网友:
这也太猛了,没有烧鸡就不错了

嗯,按额定电压来吧

网友B:
明写着12V非要用21V是嫌电机太经用么

网友:
估计是电流太大,电机绕组发烫。像航模电池没保护,连续用容易烧绕组。或者网购余量大的钕铁硼电机。

网友:
12V ,你用21V,没烧算不错了。还是老老实实用吧。

网友:
这种电池直接到电机的设计本来就不太妙,没有软启缓冲板,一些电池峰值电流不够电机启动电流的,自然会过载保护

网友:
先接12V电源试试,如果行的话就说明21V电源电压太高了。

网友:
不是电机保护了,而是电池保护板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启动电流大,明显是电池保护板电流小了,过流保护了,拆开看看电池保护板是不是2个MOS管的,需要换3个M ...

电池保护板是3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写着12V非要用21V是嫌电机太经用么

不是呀,我买之前问卖家说是21V电机才下单的,结果到货了拆开看是12V的

网友:
洗车机没有任何保护,有保护只能是电池

网友(2023-04-20):
正确的反应应该是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