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模拟POE,48v通过网线供电

楼主(2022-09-23):
机房到我宿舍有130米的样子,中间有栋公租房,放了一个交换机使用。最近公租房需要封闭,会要断电,手头一时没有POE交换机,想用一个光猫当做交换机使用,用网线供48v的电源过去,光猫那用一个2596模块调节到12v使用,刚好手头都有,开干。    先请出主角:华为HG8120C,用了好多年了,更换专线后留存,工程师也没带走。一光口,一千兆口,一百兆口。还好比较老,用户名:telecomadmin,密码:nE7jA%5m,登陆进去,关闭DHCP。

把网口1、网口2都划到vlan1,就能当做交换机使用了。

接下来请出第一辅助:48v电源。当时获得一些国人胖AP,POE供电的,就买了几个48v0.52A电源。现在54M的AP用不上了,电源还可以用。电源是次边两个24v稳压管反馈后获得48v的

手头有几个LM2596可调模块,但是输入电压最高40V,没办法,做了个33V稳压电路给模块供电,电路图如下:

接下来就拼装了。简单,盒子是槟榔的枸杞盒(留存的废品终于能用上了)

来个合影

用同款电源(48V降到35V使用,17v稳压二极管IN4746A也是那时候买的)+同款模块调压到35v测试下,12v模块输入电压33.5v,电流仅仅几十毫安。
这是将要封楼的弱电箱装配图

这是“POE”供电端,实际使用电流忘记测了,不想拆胶布,人太懒,算了。

好了,又能愉快的上网了。

谢谢看完。。。。。。

网友A:
关键词:130米,光猫,48v, 35V

网友:
这想法厉害了

楼主:
我当时也想用这个标题的

网友B:
直接12V不好吗?  光猫到9V也可以正常用  转换总是有故障隐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130米,光猫,48v, 35V

当时把两个网线对接试过,信号太差了,才加交换机的

网友C:
这样网络带宽变成100百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网络带宽变成100百兆了吧

是的,本来就是1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12V不好吗?  光猫到9V也可以正常用  转换总是有故障隐患的

距离有点远,五六十米吧,线损太大,送12v电流大的时候压降厉害;送高点空载的时候电压太高。

网友D:
盒子是槟榔的枸杞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是槟榔的枸杞盒

所谓“槟榔伴侣”,里面一些杂七杂八的干果,葡萄干啊,枸杞啊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距离有点远,五六十米吧,线损太大,送12v电流大的时候压降厉害;送高点空载的时候电压太高。 ...

这么点距离,你用一对双绞线作为一根用,压降不好很大。 光猫的电源到主板也是要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点距离,你用一对双绞线作为一根用,压降不好很大。 光猫的电源到主板也是要降压的 ...

光猫是12v1A的电源。直接送不行,网线不是很好的,百米电阻14欧姆,双线并联总电阻接近8欧姆,送12v,1A的电流到光猫上只有4V。。。要送18v,怕轻载时超压烧了光猫。
如果稳定负载到是可以直接把线阻当做串联电阻分压

网友E:
还是那句话,办法总比困难的,改的好!

网友F:
没档住用无线网桥挺方便的。中间有房子档住就没法了。人工POE,挺简单易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那句话,办法总比困难的,改的好!

谢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档住用无线网桥挺方便的。中间有房子档住就没法了。人工POE,挺简单易弄的。 ...

有现成的网线,这个相对来说成本就低廉多了,旧光猫也能利用上来还比一般傻瓜交换机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