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称手的好美工刀,发上来给各位工友共享

楼主(2022-09-23):
看上这种美工刀,一直等到有优惠券才下手,到手不到6元,有点分量,很称手。
便宜货难免有瑕疵,到手先把手柄周围倒圆角,这样就不割手了。

原本是螺丝锁紧,是一个螺丝加大螺母,对卡锁定刀片,但在松螺丝后,刀片会变得很松,可以自由滑出,考虑到安全性,自己在中间加了一个弹簧。

本想在螺母上点焊一个波峰垫片,发现用弹簧效果不错,松螺母时弹簧的端点会跟着螺母一起转,转到刀片的槽中会发出“哒”的一声,这时只要按下螺母就可以调节刀片,刀片不会自己滑动,效果意外的好。

发上来给各位工友共享。

网友A:
dd7元买了一个,也是要打磨一下,好处是刀片虚位很小。还有不明白用铆钉连接有什么好处呢?太刮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7元买了一个,也是要打磨一下,好处是刀片虚位很小。还有不明白用铆钉连接有什么好处呢?太刮手了 ...

敲一下,砂纸磨平,效果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敲一下,砂纸磨平,效果不错。

我打算用氩弧焊把洞点上,

网友:
这刀够力啊

网友B:
这个长度有点管制了吧!
刚才看到新闻有学生用壁纸刀隔了同学的动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d7元买了一个,也是要打磨一下,好处是刀片虚位很小。还有不明白用铆钉连接有什么好处呢?太刮手了 ...

工艺简单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艺简单成本低

不如点焊成本低吧!看铆钉像是人手打上去,很不一致

网友D:
这个刀就是冲压铁皮加铆钉,成本很低

网友:
显的有点粗糙,用铜片做的就完美了

楼主:
当然和钻石不能比,但这刀柄确实也是不锈钢,虽然标号不高,切割方面不是激光就是线切,成本可能不高,但便宜啊,6元用几十年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刀就是冲压铁皮加铆钉,成本很低

不像,看刀柄周围和挂孔中间留下的黑印,不是线切就是激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用氩弧焊把洞点上,

别焊死。。。。。。

因为它的刀片和市场买的不通用,以后可能需要把铆钉取下来,重新打磨适配普通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焊死。。。。。。

别乱说,用的标准18MM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乱说,用的标准18MM刀片。

呵呵。。。

网友:
这个价格能买到不贵

网友F:
哈哈,巧了我看中其耐用性也入手一把,201材质--也够用了,
我是把坚固螺母换成盲孔螺母,边角也打磨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巧了我看中其耐用性也入手一把,201材质--也够用了,
我是把坚固螺母换成盲孔螺母,边角也打磨了一下 ...

多多上这种还便宜几毛,考虑过,但手柄没有配合手指的波浪型,没有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长度有点管制了吧!
刚才看到新闻有学生用壁纸刀隔了同学的动脉!

E=MC^2还可以毁灭人类呢,这是最普通的美工刀,工作时常要用的。

网友:
马宝上都在10块左右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