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拆解』金正电热水壶拆解清理更换摁键修复

楼主(2022-09-23):
『X拆解』金正电热水壶拆解清理更换摁键修复老婆办公室领导喝茶专用水壶

到手一股浓浓的塑料融解喂

底座还能放电池?刷新我的认知

这个按键还得从底部拆起

一堆的线,拍照留底,免得接错

拆的时候散落一堆塑料碎屑

这条看水深的管子,罪归祸首

终于拆除了摁键板

一堆高科技的玩意

还是现在的烧水壶简单

摁键板

还用黑体遮盖

有些线都热硬化断裂了

找好定义重新接好

装回

对比线材,不可装错

摁键膜都不粘了,重新用哥俩好

完美,老婆很高兴,晚上很累人。

网友:
第一次见带电池的

网友:
修理活很累,比不上晚上更累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是通电,发热盘坏了,没有配件换

网友:
记忆电池,应该换掉

长期插电用不到

网友:
金正不是做DVD的么?这个电池是用来保存设置的吗?

网友:
自动加热保温的电热水壶,加热管不坏都还可以折腾、否则只能扔垃圾桶。虽然是山货,但看着质量还可以。

网友:
楼主真辛苦老看在修家用电器这电热水瓶维修确实很麻烦

网友:
结尾是点睛之笔

网友:
办公室用还可以,在家就是费电。

网友:
看到电池合,还以为4个电池就可以烧开水。

网友:
电池是用力作什么的

网友A:
电池很可能是出水电机用的,也就是停电或关闭电源后,可以出水(电动水泵用)。

网友:
这种水壶设计比较差的是加热部分,用的是加热带,电热丝跟老式电熨斗的发热片一样(云母片上缠绕扁的电热丝),非常容易断,还找不到配件。

网友:
干电池是干什么的,有时钟吗,就一个烧水的,还弄得这么复杂。

网友:
白天很累晚上更累

网友:
抗老化还是做得不是很好

网友:
以前捡到过一个碎外壳的,塑料一捏就碎,塑料太次

网友:
好家伙,领导喝水还有专用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很可能是出水电机用的,也就是停电或关闭电源后,可以出水(电动水泵用)。 ...

这么弱智的设计,估计是预设 没有市电的情况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