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发一发这几年修过的伞

楼主(2022-09-23):
本来也没想过要修伞,但,老婆娘家人,他大人,姐姐,弟弟,外甥……每次来了走时赶上下雨,或有点下雨的可能性都会从我家拿走每人一把伞,挑好的拿,从来不还,我们也不好意思要,三年拿走十把不在话下。总买伞,时间长了谁心里也舒服。后来我看见别人扔的品相好一点的坏了的伞就修一修,还别说,修过的不比新买的差。下面发的这几把伞是还没有被拿走的。当然都是捡的。
这把蓝色的伞直径是最大的,地砖是800的,直径感觉快1.5米了

上面的塑料螺母丢了,换个304不锈钢的内六角

伞骨上绑彩色线的都是折过的,维修就是先整形,后找一根细一点的伞骨衬里面,四个网线两头绑住,这样修过的还从没再坏过

第二把蓝色的伞也是捡的,里面伞骨锈了不少,有锈断的

第三把不能折叠的,修过伞骨,捡到时把手没了,随便找根木头钻个孔也能用

第四把,固定伞骨上面的那一圈铁丝锈断,我用电话线里的那种粗铁丝复原过,把手是拿了截木龙骨替换的,它上面负责滴水的涨塞不是我安装的,是上一任主人给安的

这几年来,一把儿童伞的伞骨都被我用于其它伞的加固上了,就连它的弹簧也被用于了制作烙铁架

网友A:
木头把红伞好评,好奇楼主从哪里捡到这么多的伞

网友:
下雨天不要打出去,螺母导电厉害

网友B:
杭州天堂伞维修点
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72号
在专卖店后面的一个小巷子里,只要是伞面不破的天堂伞都可以修(免费)!
或者花钱换新,比重新买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头把红伞好评,好奇楼主从哪里捡到这么多的伞

每年春天第一场雨后,都会在小区捡到好几把伞。因为很多人用过伞,不等伞完全干透就放起来了,里面骨架就会锈,一春夏秋也就锈的差不多了,冬天继续锈,等到第二年春天第一场雨用伞时就会锈断龙骨或捆龙骨的细铁丝,但一般人不会马上扔掉,会将就着用到回来后,临上楼以前再扔。所以春天第一场雨后是捡伞的最佳时候。都是经验啊……

网友:
修这个有必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年春天第一场雨后,都会在小区捡到好几把伞。因为很多人用过伞,不等伞完全干透就放起来了,里面骨架就 ...

这也太有生活了。哈哈哈。一般人还真注意不到。

网友:
用得多了就知道,杭州天堂伞是国内做工和用料最好的雨伞。也是寿命相对长的雨伞。

网友:
现在的伞都是做工太垃圾了  连天堂伞都是   打过一次后就生锈  慢慢腐烂 最后报废

网友:
前几年尼桑4S店给了把雨伞,质量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年春天第一场雨后,都会在小区捡到好几把伞。因为很多人用过伞,不等伞完全干透就放起来了,里面骨架就 ...

这个操作太骚了,都总结出来经验了

网友:
南方多雨季节用的多,我这儿大西北,降雨太少见了,一般都是阳伞多……

网友:
修好这几把伞,就不怕亲戚再来拿走不还了。

网友:
这以后的伞也许下雨你的亲戚也不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杭州天堂伞维修点
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72号
在专卖店后面的一个小巷子里,只要是伞面不破的 ...

在专卖店后面的一个小巷子里,只要是伞面不破的天堂伞都可以修(免费)!
江浙人的生意经
是中华文化的好传承

网友:
勤俭持家 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杭州天堂伞维修点
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72号
在专卖店后面的一个小巷子里,只要是伞面不破的 ...

外省就没这个服务了吧?

网友:
现在市面上卖的伞都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