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1700买的磊科NR286-GE路由器老死机

楼主(2022-09-23):
几年前,1700tb买的路由器老死机拆开看看能不能改进现在温度20度左右  里面都50度以上了,夏天难怪要死机

网友:
企业级的,¥1700不算太贵。

网友A:
TPlink的路由器用几年就老断网,从新插拔电源,又可以用一段时间,反正变得不稳定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发热引起的吗?还是元器件老化所致,大神可以来发表一下言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link的路由器用几年就老断网,从新插拔电源,又可以用一段时间,反正变得不稳定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换一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企业级的按说不至于啊

网友:
壳子那么大,板子这么小,1700。。。

网友:
给散热片上整个小风扇吹着

网友:
还是企业的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一个电源试一试

谢谢你,我下次换个电源试一下,但愿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1700!!!!!!!!!?????是报销价格吧?

网友:
加风扇吧!
我的普通路由也老死机,但是加风扇以后,就不死了。

网友:
再贵再好的路由器,散热做不好,也会大打折扣。

网友:
路由器还是routerOS软路由好。。。

网友:
还是软路由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link的路由器用几年就老断网,从新插拔电源,又可以用一段时间,反正变得不稳定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我家的是发热,把壳子打开,加个散热就好了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就是卖软件的,硬件拉跨马马虎虎

网友:
50度真的不是高温,不过这个交换机太简陋,里面没有风扇。

网友:
散热没弄好,楼主这企业级的估计是企业级周边的吧

网友:
普通家庭用户花¥1700买路由器,是妥妥的智商税了。
  我自用的¥36块包邮,服役两了杠杠的。

楼主:
怎么加风扇里面只有一组3.333v的电压,黄色的   红色的是假的,外挂一个12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