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C2279,等到货我来玩一玩

楼主(2022-09-23):
上次做了个4CE的1179主控的盘,发现速度还不错,想搞几片2279玩玩
2279主控和1179主控的关系就和58xt和59xt一样,SSOP24版本脚位通用,主控板通用
2279在官网上的介绍是BCH纠错,还支持更新的QLC等闪存,但是4CE版本封装和1179不同

等到货我贴4CE的QLC看看速度咋样,听说速度没1179那么快

网友A:
QFN封装的2279没记错是和ZC3281同引脚定义的,好像闲鱼有卖2279,但是3.0的板子,那个应该就是了

网友B:
这个2279是不是支持4CE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封装的2279没记错是和ZC3281同引脚定义的,好像闲鱼有卖2279,但是3.0的板子,那个应该就是了 ...

QFN30版本,USB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279是不是支持4CE呀

对的,只要是QFN封装的就支持,普通SSOP24不支持

网友C:
1179/1179AB低格把ecc调成0,似乎可以把TLC开成pS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只要是QFN封装的就支持,普通SSOP24不支持

这个卖家说最多只支持2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卖家说最多只支持2CE

emmm
估计是走线没有走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79/1179AB低格把ecc调成0,似乎可以把TLC开成pSLC。

不行的。我试过,要颗粒体质够差,TLC模式坏块大于90%才行开SLC模式还是群联ST-TOOL好玩些,ST-TOOL的ecc设置又D1 ECC和D2/D3 ECC(SLC ecc和MLC/TLC ecc)
D1 ECC=78,D2/D3 ecc=0,很容易就能开成pSLC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m
估计是走线没有走全

哦哦,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也看到了 主控只有芝麻点大的u盘

网友:
求量产工具。。。。

网友(2023-07-27):
引用 网友B:
这个卖家说最多只支持2CE

这个是 QFN24
所以 2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