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立创开源 做一个迷你外置声卡

楼主(2022-09-23):
前些时间我的电脑(笔记本)的CPU坏了,于是拿去修。
修完好用了,就是音频输出废了,不知道为什么,bios里面的测试都有声音,但是到系统里面声卡出错
不管了,反正原来就很不好用,就买个外置DAC好了
然后。。。贵的一批,作为一个垃圾佬那必须搞剪线,拆机的啊
记得以前看到过苹果头的剪线耳机,是usb声卡的原理的
淘宝搜下,有点贵,不过看到了另外一种,c口的剪线耳机头,用于一些c口没有模拟输出的手机的。。。这3.5mm都取消了连c口里面的模拟输出都取消啊
5.9包邮,谷歌的,还是挺香的
本来想直接把他搞成那种c口转3.5的线的样子,结果好像不行,剪太彻底了,接线很烦,而且接完也不好看,只能完全拆开用里面的板子
拆的话还算简单,水口钳剪开,铁皮里面还有一层胶,那个稍微加热一下软了可以剥下来
然后既然都拆开了那也就不要直接接c口了,一个2.0设备白瞎一个c口
就改成一边c母口一遍3.5mm的样子,反正之前用红包买了很多短的c线

然后就是这样了,由于专业版复制不会携带铺铜规则。。。于是就飞线了只能

原理图够简单的,好久没有画那么简单的板了

白嫖链接:
TYPEC小声卡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直接打板:https://xljxlj.lanzout.com/iaiWr0c8blxg
土豪通道:

网友A:
BIOS里有声进系统不行,说明是系统或者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里有声进系统不行,说明是系统或者驱动问题...

系统无问题,换了不行,驱动重新打过也不行

网友B:
BIOS有声音应该只是类似于蜂鸣器,借用扬声器发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有声音应该只是类似于蜂鸣器,借用扬声器发出的声音

bios里面有各种检测功能,不是bios里面的滴滴声音

网友:
声卡应该是单独的通道吧,检查一下是不是换CPU的时候加热把声卡虚焊了!

网友:
用BT声卡不也很便宜

网友:
记得淘宝买块M38的usb声卡就8元。

网友C:
这东西音质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音质咋样

和原来的不相上下
毕竟也是很贵的耳机的
硬件参数没有一些发烧级的高,不过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原来的不相上下
毕竟也是很贵的耳机的
硬件参数没有一些发烧级的高,不过够用 ...

啥关键字发来看看

网友:
那个啥, 看的我很想白嫖一个呢~~

网友:
确实很迷你,白嫖就好

网友:
这个真简单

网友D:
能不能做成带MIC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做成带MIC输入呢?

带的
用4线耳机就能用mic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啊?来个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