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无奈 请大佬们帮忙 29F64B2ALCTH1 2285xt 开卡工具

楼主(2022-09-23):
无奈 请大佬们帮忙 29F64B2ALCTH1 2285xt 开卡工具

站里大佬的2258xt的合集里的b17的都试过,没有对应的芯片选择。

求个开卡软件。感谢了

网友A:
先上个识别ID的图。才能帮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个识别ID的图。才能帮你参考

这个?

点了回提示“it is not ISP mode!!”

楼主:
Q1122A 的 Flash Select 的 Auto 选择会认成 Sandisk,512Gbit,SDZNBIAMA-064G(bics3) 但开卡不行。

网友:
用SM2258XT_SNK-BiCS3开头的版本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122A 的 Flash Select 的 Auto 选择会认成 Sandisk,512Gbit,SDZNBIAMA-064G(bics3) 但开卡不行。 ...

刚才传错了。用新传的这个SNK的

网友B:
sandisk的闪存啊,用IM3D的固件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ndisk的闪存啊,用IM3D的固件怎么行?

不是 sandisk的闪存 哦

脑壳疼,不值钱的东西,花的精力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传错了。用新传的这个SNK的

大佬厉害,不过这个开了没报错但是一直在 Tran ADJ 这步进入度条,程序也没死好几分钟了。

楼主:
不行 报错了 TranADJ fail(27)/(0C.0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报错了 TranADJ fail(27)/(0C.04)

打上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sandisk的闪存 哦

脑壳疼,不值钱的东西,花的精力真....

不要看丝印,这些都是可以后打的。一切以软件识别的ID为准

网友:
闪迪的芯片打Intel的标

楼主:
大佬勾上不行,报Check ISP Mode fail (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