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神奇,果6P海力士颗粒上2199E,挂8脚存储器

楼主(2022-09-23):
咸鱼偶然发现这个神奇的东西,也是纯粹好奇,这个板子淘宝搜不到,按说这个颗粒可以上安国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搞

软件可以识别主控认不了颗粒

用量产软件打开自动识别的情况

速度感人,感觉拖累了2199

大文件复制,前面不知道为什么有个波峰,后面就稳了

小文件复制和删除,简直惨不忍睹

这个八角存储器是不是就是用来欺骗主控把这个颗粒当作另外一种同晶圆的可以识别的颗粒从而实现使用?

其实不缺u盘,纯属满足好奇心,理工男的玩具嘛。有那位帮帮团大佬想研究研究的,可以私信付邮转手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用来显示山寨信息的,骗人用的

网友A:
正常情况下,U盘量产后固件是存在闪存上的,U盘主控在闪存上电后从闪存芯片读取固件以及闪存坏块表等数据用于初始化,但苹果的闪存是比较特殊的,因此需要外挂一个存储器来存储固件等用于初始化的数据。
这个U盘的量产工具也是特殊的,据说是需要充值,按量产数量扣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U盘量产后固件是存在闪存上的,U盘主控在闪存上电后从闪存芯片读取固件以及闪存坏块表等数据用 ...

请教,是不是从主控角度它以为8角和颗粒是一体的 8角只是其中一个专用的隐藏分区?还是说其实这些主控都设计留有专门读8角的功能和针脚,只不过大多都存颗粒里面,正常颗粒如果想加个8角专门放初始化信息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是不是从主控角度它以为8角和颗粒是一体的 8角只是其中一个专用的隐藏分区?还是说其实这些主控都 ...

定制固件,不是随便加的,主控厂家要做固件适配,主控底层固件也要支持。很多主控确实在设计和生产时有预留链接接口但不一定就会去用。

闪存芯片也都是有标准读写协议的,主控是可以直接去读取的,但没量产前主控是不知道这个闪存的容量、坏块分布、块大小等数据的,因此就无法正常使用。开卡后将固件和这些参数写入闪存,才能正常使用。苹果闪存是e2nand非标准通用的,主控无法直接访问,因此就需要将固件写在外挂芯片上。固件都是专门的不对外开放且收费。
正常颗粒如果想加个8角专门放初始化信息,属于画蛇添足,除了增加生产难度和成本,没有任何意义

已经尽量减少专业词汇,说的通俗易懂了

网友:
用这硬盘的固态也有

网友:
楼上大佬真厉害

网友:
也不一定是,我之前那个帖子里也是2199+八角芯片+E2,就可以直接用普通工具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