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画了一个友坛的数字ESR表,PCB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2-09-23):
友坛的原创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591
我画的版本全部采用了贴片元件,阻容都是0805封装,与许老师帖子里推荐的阻容类型有差别,默认精度可能会差一些。电路略有修改,充电改用了4056芯片,稳压采用了SGM2306-3.3芯片,1602采用3.3V版本,因此对比度调节没有接-2V,直接通过可调电阻接到了电源两端。
原理图如下

PCB预览

3D预览

实物图
测电容

串联20欧电阻,ESR测量完全OK,可能因为校准不到位,容量偏差比较大了

测电感挺精确,5uH

附件是PDF原理图和Gerber文件,可以直接在立创或者捷配打板,许老师原版未授权商用,本PCB仅供坛友DIY

网友:
附件是PDF原理图和Gerber文件

网友A:
谢谢分享,固件得去隔壁要的是吧?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能力,只能买现成的了

网友:
不错啊,有固件提供吗?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个立创链接吗?谢谢!

网友C:
谢谢分享。。。没有m币呀

网友D:
这成本约多少钱呢

网友:
做的挺好,不错的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固件得去隔壁要的是吧?

固件原帖链接里就有,隔壁不用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个立创链接吗?谢谢!

我用离线版画的,昨天试了一下找不到开源共享的选项,本来想发到立创开源广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成本约多少钱呢

应该在30以下吧,没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没有m币呀

这是立创EDA的源文件

网友:
开源到立创,STC的MCU改成dip封装可好?

网友:
用贴片件可以体积小些.
原贴的是分立件的, 当时用洞洞板做了个, 一直没有时间加工外壳虽然胶盒买了个.

网友:
原作者晶振改为了11.0592MHz,据说更出色

网友:
已经有lcr_t4了,有必要搞个这个么?

网友:
下载3个附件要165分.暂且先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离线版画的,昨天试了一下找不到开源共享的选项,本来想发到立创开源广场的 ...

楼主可以打开https://lceda.cn/editor,登录立创标准版,然后点击文件---打开---嘉立创EDA来导入你那立创原文件,然后点高级--分享,根据提示就可以共享到开源广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