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硕19v6.32A的PFC扩流改机

楼主(2022-09-23):
从杂物间翻出这么一个电源,我忘记是哪个设备用的,也可能是我淘汰不用的AC大功率路由器,也可能是笔记本。

本来是想拆解出,去掉acdc的整流电路,直接接入到太阳能升压逆变的400v直流,但发现是有PFC电路,而且是集成在一起的,如果PFC探测不到交流,就不能开机。
我在整流桥堆附近发现两个分压电阻再一个电阻串联到了主控芯片的7脚,同时发现整流桥后有电感,并且电感的一脚直通到一个mos,这让我断定就是PFC,而且和电源IC整合在一起,芯片型号是DAP019BT,查不到资料,但意外在一个网页发现说和tea1751一样,所以,我上传了1751的Datasheet截图。

这款电源的PFC布局虽然和1751官方有些许不同,但是脚位完全一致,只是采样方面的取值不一样。
我的太阳能逆变器前级有400v直流,可以和PFC并联,做无缝的切换,远比交流电相位切换靠谱。
于是,干脆就把这个电源集成的PFC外围拆出来,外置到另一电路板,做扩流。
引出mos驱动,短接原来的驱动电阻;引出电压和电流探测线路,电感另外重新绕制,其实是个互感器。
互感器的绕制,和原来的电感器相比,功率增加,用的TDK的pc40磁芯,并且包了铜箔做屏蔽。
mos管用的spp20n60,这货内阻不小,5个并联,单个功率是200w,5个差不多1kw,我能用到的不过700w,多个并联也降低了内阻。
mos驱动,中间用的882和772对管,独立的12v驱动。
不知道为什么传图老是失败,我用的手机,很不便,等我发完贴,再继续完善图片吧。

12v辅助电源也是拆除了整流桥,直接直流输入变压。
总的输入交流端,用的4个碳化硅二极管整流。
搭建完成后,19v电压正常输出,但是,我发现PFC是300v多一点,而不是400v或者390v。
但是,如果PFC没有工作的话,这个电源就不会起振的。
错就错在我一开始就没有先检查各类电压,而是直接拆除交流输入的整流电路。
但是,我看到电源的大电容是400v的,心想也许PFC在这里就是300v的,毕竟是个笔记本小电源,电压能低就尽量压低。
如果是380v,也不可能只用400v的电容。
当我用110v交流输入时,PFC依旧是300v的,看来,这么折腾出的PFC外置扩流,并没有弄错什么,各种正常。
但目前还没有做带载测试。
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个1kw的PFC模块,内置了19v输出。
6个接线端口,左边3个负极,右边3个正极,可以外接多个电源,直接300v直流供电。也可以并入逆变器的400v或者降压到320v做自动切换,320v高于300v,自然就是优先的。
所有二极管,都是碳化硅。

网友A:
笔记本电源吧,路由器电源一般就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源吧,路由器电源一般就12V

华硕ac5400,和现在用的ax88u都是19v的。

网友:
厉害,能改造开关电源的都是大神

网友B:
布局改下,可以让结构更紧凑。太阳能回本风险是问题,有的回本之前太阳能板和电池组老化。

网友:
厉害,这都能改,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改下,可以让结构更紧凑。太阳能回本风险是问题,有的回本之前太阳能板和电池组老化。 ...

是的,谢谢,领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我只是半瓢水都不到,也是这论坛里多看看学到了一些,更感谢这里的大神们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华硕ac5400,和现在用的ax88u都是19v的。

应该是笔记本的,路由器用19v也不要6a这么大的电流适配器

网友:
很多小台式机就是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
笔记本的可能大